[优派]
唯一G2243改LED背光过程 有图

楼主(2014-05-15):
       接到一显示器 唯一(WEIYI)G2243(23.6),客户说亮一下就灭,应该是高压板或灯管,上电开机检查,现象属实,跟客户谈好价格,开壳吧。

       开壳过程不用说了吧,会修的就会开。不过还得说一下,这类牌子的显示器,板子多数都是直接固定在后壳上的,所以拿下后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里边的连线 要先拆下屏线 高压线,后壳才能拿下来。

       测试吧,先测试板子,用一组好的灯管(4根)接到高压板上 通电 开机 OK 板子完好。再测灯管 一根一根的测 果然有一根不亮,换灯管吧 取出我的灯管 找一下 完了 都不够长,顿时冒汗了,难道到手的鸭子要飞了。猛然想起,我好像有LED灯条,找一下 果然有 试一下 够长 和客户一说,再谈一次价格,客户可好说话了,同意。那就开工吧。准备好两根灯条、一块升压板、线。

       拆下原来的一体板,

断开一体板高压部分的12V电源,

焊上连接线,12V、亮度、开关、地,

连接好升压板,接好灯条,

通电开机,完美。

开始换灯条,拆开屏 取出两个灯管支架。注意了 拆屏一定得小心啊不要把屏弄坏,尽量不要开脏。

除去原来的灯管(果然有发黑的地方),

试一下灯条长度 差不多,用耐高温双面胶条,

固定到灯架里,不错,正好,

装好屏 注意看一下有没有灰尘 有的话 用粘贴粘一下,装上板子 通电一开机 哈哈 一切OK,封壳装好座,试机 一要正常。

封壳装好座,试机 一要正常。

心得:这个可比灯管好弄多了。

网友A:
我也配了两条,一直没换,这个亮度怎么样?比原四灯管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配了两条,一直没换,这个亮度怎么样?比原四灯管如何?

比原来的亮,还省电。

网友:
楼主,你好有创意啊,值得我学习,顶一下!!!

网友B:
看楼主此贴,LCD换LED也不算难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楼主此贴,LCD换LED也不算难呀!

比换灯管好操作

网友D:
楼主,你的技术可以啊。但是我有两点建议:第一你接那四根线的时候,可以直接从驱动板那里取,这样会很美观,看上去没有那么乱,第二,把高压线圈焊下来,把LED升压板直接用胶棒粘上去,这样可能充分利用空间,还有焊下来的高压线圈,也是很好的配件,两个线圈最少能给你再多赚100元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的技术可以啊。但是我有两点建议:第一你接那四根线的时候,可以直接从驱动板那里取,这样会很美观 ...

你说的也是,受教了,下次一定按你说的做,表示感谢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不错,帖子图文加的很详细,对没搞过的太受益了。感谢分享。7楼的回复也很好。支持。

网友:
没研究过灯条呢。。。看样子不算太难

网友:
创意啊,值得我学习,顶

网友:
楼主的成功经验知道肯定,必须头脑灵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比换灯管好操作

是吗    换个灯管多少钱   你这 加上 LED 升压板  加两个灯条     多少钱了

网友:
是吗    换个灯管多少钱   你这 加上 LED 升压板  加两个灯条     多少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吗    换个灯管多少钱   你这 加上 LED 升压板  加两个灯条     多少钱了

不是钱的事  是我没灯管了 哈哈 另外  钱是客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楼主,一根灯管坏了不用换,直接把灯管接口短接,不插那根坏灯管,问题就可以解决,亮度方面变化不是很大, ...

你是说高压板灯管接口直接短接 就行了?

网友:
哥  说的挺详细的  有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说高压板灯管接口直接短接 就行了?

我也试过  灯口 短接 不行的

网友:
我也都这样换了 比灯管简单但是成本要20多 同行价格70到80元 没办法啊  换灯管的话 虽然成本低 下次返修烦死你

网友:
图文并茂教程挺详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很好.要找个客户开刷试下

网友:
说的挺详细的

网友G:
逻辑板上是什么呀?

网友H:
想问一下,这样换了,报价多少钱呢,成本多少

网友I:
LED的怎么改 需要准备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G:
逻辑板上是什么呀?

什么意思?在哪?

网友:
引用 网友I:
LED的怎么改 需要准备什么

LED灯条 要长的 三个灯一组的 可以三个一剪 留下自己需要的长度 再就是升压板 连接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问一下,这样换了,报价多少钱呢,成本多少

成本大约27元吧  对于显示器  你不用备太多的灯管了  LED灯条 可以适应各种尺寸的显示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