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开机掉电一例 I7笔记本 求助

楼主(2014-05-15):
广达的主板 有待机3 5V ,触发开机
开机后电流直接掉电,通过测量 RSMRST 还有3V 5V不掉电,说明不是温度引起,EC之前没问题
上到0.2~~0.9不等 上电马上掉电,怀疑HWPG拉低,
测量对比,HWPG和 CPU,桥,内存,显卡各组电感 都是同时掉电。
还没测SLP_S3和HWPG之间对比。
各位大师,这会是什么引起的掉电呢。
等下测量玩SLP_S3与HWPG的对比后再把结果发上来。

网友:
SLP_S3先掉电然后HWPG再掉电。

网友:
测量各大供电看是否正常。

网友:
OK查出来了,桥问题

网友:
这有什么根据就说是桥啊

网友:
什么型号的呀

网友:
slp3先掉,只有桥

网友:
广达有些PCB有问题有的烘烤一下会好滴

网友(2014-06-30):
有什么依据就肯定是桥呢

网友:
我也正为掉电发愁,掉电瞬间HWPG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