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0e 不开机

楼主(2014-05-15):
收市场上一个x100e 260收的 收回来的主板是坏的 在那放了两天今天拆开看修修吧 发现桥被焊过 现在电流到1
A左右基本上就不怎么跳变  因为他焊过桥 所以试试是不是又虚汗了 从新加焊以后还是不行  是不是bios的问题  这个机子有通病么??

网友:
通病是北桥虚焊

网友:
看是不是黑胶封的  很容易掉点的

网友:
今天就碰了一个,1A不显,加焊,结果爆珠了,重置后好了

网友:
除了动过桥动过别的地方吗 ?既然卖估计不是这么简单
好好查查吧

网友:
仔细观察,看看还有动过

网友:
通病是北桥虚焊,涮一下 BIOS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我的现在是跑到0.98不动  没跳变  正准备刷呢

网友(2014-07-04):
碰到一台,跑电流0.8几到0.9几,焊北桥没用,刷BIOS 也没用,
可能北桥坏了

网友:
还是要换新北桥哦

网友:
是NB吧,修了好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