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待机0。01A,实测3-5V无电压

楼主(2014-05-15):
联想V360,待机0。01A,实测3-5V无电压,测待机芯片其它正常,1,6,18脚 无电压。还有就是接电源测3-5电感只有:15欧明显低了。为什么。

网友:
大家帮帮忙

网友:
15欧 肯定 不正常

网友:
断开电杆 看看 是前级还是后级 短路

网友:
说的详细点,待机新片摘了呢??

网友:
没摘呀,感觉待机芯片工作条不正常,1,6,18不正常。显示0.01A,但是测没电压。

网友:
如果待机芯片条件满足了,还不出电,那你换个芯片试试呀?你不动手能修好机器吗?

网友:
1,6,18脚不出电压,3-5V实测没电压,18是EC控制的。换过芯片了也是一样。

网友:
把自己测试的数据放上来啊

大家好帮你分析啊

给你个见议,修这种PWM电路,没经验的话,就一个字换
芯片  MOS
有经验的跳过此步,测量工作条件了。。。。

网友:
3-5V电压不出,为什么,电流表显示 0.01A,不解,而且,接电后,阻值只有,15欧,3V,5V电感都是。拔电后,阻值慢慢升回到420欧左右。

网友:
1,6,18无电压,其它都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好修的
看前级还是后级短路,换了芯片不行,烧鸡发秒杀

网友:
炒鸡斥候就是啦、、

网友:
短路,测前后级

网友:
断开电感看是前级还是后记了  也可以直接用烧鸡大法 一下就能找出问题了  不过我觉得一般都是前级居多  后记的话 一般南桥都挂掉了

网友:
对地阻值低 看看是前级还是后级,慢慢拆件

网友:
先查1  6 脚来源吧!那是开启PWM供电的,不正常,3  5V怎么出来。而且 也不知道你那是什么芯片,难道是51123? 那样的话 1  6脚不直接接地就OK的,  18脚要大于1.26V电压才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有短路吧

网友:
很明显短路了,测量网卡和南桥是否短路

网友:
16脚供电正常吗?不正常3 5V是不会产生的

网友:
0.01 你能确定这个待机正常么? 我这T410i 待机0.011-0.012看似正常,但还是有拉低

网友:
看看3.5V那里短路吧。。。这样的难搞。。我都搞死了两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