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20 开机0.050A掉电

楼主(2014-05-15):
联想X220 通病 开机掉电,BIOS 的问题,这个是电流多少A 掉? 0。050A 不是BIOS 引起的吧?

补充内容 (2014-5-21 02:01):
QM67 和HM6X系列上电时序一样吗?

网友:
看下有没有电杆短板路  是不是有点没出来

网友:
电流好低啊

网友:
这时序谁有呀?

网友:
对到图纸查条件吧、

网友:
唉,我觉得你基本功好差,加点油

网友:
可能是主板有短路。

网友:
测CPU 供电也没有, BPWR 这个也为OV ,不过断开SYS_PWROK    往桥走的电阻,BPWRG 变成了3V ,CPU供电也有了,各电感电压都正常,电流上到了670MA ,开一会掉电,还是不亮,安与不安内存电流一样,写了BIOS 也一样,是桥坏了,还是哪的问题。测往桥走的数据对地不短路。。。

网友:
高手呢?

补充内容 (2014-5-20 11:12):
哪位给指点一下。。。。。

补充内容 (2014-5-21 02:01):
QM67 和HM6X系列上电时序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