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首次修H61 rt8859m 无CPU供电

楼主(2014-05-15):
测各路电压。。1.6  1.08  1.82  1.08   0.94都正常,没CPU供电,,41脚VCC为5V正常,38脚EN为1.03正常,先不管VID,应该是从CPU发出,测47脚VDDA为0v,48脚VDD1.26,,VDDA不正常。。由12V电压分压而来,,12V有了,接地正常,看白皮书中有一个典型例子是可以为5V的 .

找个153还有103换上
.

电压有了,机子亮了

网友:
白皮书 是什么

网友A:
没供电就是OK的啦。 要是碰上什么都有不出就等于死刑了

确实是这样,现在的H61只能靠个喇叭来修,要是供电都正常以后还不亮机的还刷下BIOS了就真的难啃了

网友B:
跑电路相当厉害,值得学习

网友:
改芯片的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供电就是OK的啦。 要是碰上什么都有不出就等于死刑了

是的,特别是遇上又没芯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跑电路相当厉害,值得学习

不用跑,就在附近

网友:
CPU供电都能改电路修好,真是给力呀。

网友:
六小供电...

网友C:
是不是说本来这个芯片坏了,相应脚没有电压产生,于是人为从12V分压5V给它?如果直接换芯片是否也可以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说本来这个芯片坏了,相应脚没有电压产生,于是人为从12V分压5V给它?如果直接换芯片是否也可以修复 ...

不是,换两个分压电阻

网友:
看来懂电路原理是必须的

网友:
楼主分析思路清晰,唯一缺陷是没看见你的153电阻和103电阻换在什么地方了

网友:
有啊,第二张图上两个数字的电阻就是了,下次把它标明

网友:
这种问题 有图基本就有真相了 没图估计就得慢慢找芯片的PDF了

网友:
这种问题 有图基本就有真相了 没图估计就得慢慢找芯片的PDF了     en

网友(2014-12-15):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高手啊  下次遇到也试试

网友:
你那个电阻分压计算器 怎么用的  求指教

网友:
呢吗 怎么轻松 就搞好了,不服不行啊

网友:
DVDA是什么供电啊???

网友(2015-02-14):
把改芯片的PDF共享一下如何?

网友:
楼主写得太简洁了,,我们小白看不懂啊!!DVDA是做什么的???那个芯片的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