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 花瓶

楼主(2014-05-15):
dell   1440进系统花屏          只花一下        屏换了还是一样   机器用起都正常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正常使用就不用修了,免得越修越坏。

网友:
外接呢试了没。。。

网友A:
碰到过一台进系统后屏抖的  一会抖一下   装系统好了

网友:
建议别修了估计客户就会想,这家的技术肯定不行,修不好还叫咱别修了!!!!

网友B:
应该是 背光提前开启了吧  很像改背光开启信号 有的机器 开机会花一下然后马上就是logo图标  还有进桌面那一下也有这种情况  最好别乱动 要不故障可能扩大

网友:
图片看的不清楚,不好分析

网友:
这个完全不影响使用啊。。。

网友:
本来是一个卖本本的  机器质保2年    卖给客户他给客户保3年  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背光提前开启了吧  很像改背光开启信号 有的机器 开机会花一下然后马上就是logo图标  还有进桌面那 ...

应该跟背光没关系      对了       机器还报过错    报的是7F

网友:
外接先确定一下。

网友C:
外接屏幕试一下 或者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屏幕试一下 或者换个屏幕试试

外接正常       换屏一样        我去干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过一台进系统后屏抖的  一会抖一下   装系统好了

我也装了系统    貌似好了      还在试机

网友:
呵呵  装系统管不了多久的  之前遇到过换系统好了 没多长时间 返修了 换显卡好的

网友:
外接一下试试,不行有可能显卡的事情

网友:
也有可能是屏线

网友D:
显卡的机会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的机会大一点
我已经干了显卡 最后 装系统好了

网友:
花屏大多数都是显卡问题,又让楼主秒杀了吧。

网友:
吹一下显卡看看

网友:
显卡呀,这样还换屏

网友:
外接试试啊 这种问题

网友:
进系统才会花屏的问题,内存条引起的问题比较大哦,我就遇到过一次,换条内存条秒杀了!

网友:
这机子显卡易坏

网友:
外接式一下 不花就搞屏线

网友(2014-06-14):
楼主拍张图片来看看呀,隔空猜物,花屏有很多的现象呀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会不会驱动没打好

网友:
那就正常的不弄了

网友:
这个机14.1 LCD X3的屏,,屏线有没有问题 ?

网友:
我的外接内接都不显示,内存波。显卡加焊植过都一样。

网友:
显卡上来一炮,不行就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