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RS760C1 V1.0

楼主(2014-05-15):
最近遇到2张联想L-ARS760C1 V1.0 主板同样问题。CPU供电芯片ISL6323B +ISL6612控制CPU供电的,  ISL6323B芯片连接上下场馆都有电压。只有ISL6612那个芯片开机瞬间有一下就没了。示波器测到的。 万用表测只有上管G级有1.4开启电压, 示波器测量是没有正弦波的哈。
故障是可以开机进系统 看到几分钟电影之后就黑了 ,再测量CPU上的电压全无 ,VCC-NB那组也没了 断电再开还是以上故障,ISL6323B和ISL6612都跟换过 周围小电阻都查了都正常 ,黑了之后芯片上EN电压还在。没修好,忘有修好的朋友给个解决办法。或者有同故障的朋友跟帖,进来交流下维修思路。这应该是个通病

网友:
通病!!!!我不绝得,不过沙发我先占了!换CPU试试

网友(2014-07-03):
这个板子应该是通病。修到一块型号一样的板子。在机子里测 无CPU供电。 拆出来板子后  在测供电全有了。量CPU供电0.9  以为没过内存。 换CPU  和内存 还是一样。 应该没跑码。现在放了两天  结果又没CPU供电了。维修中。

网友:
谁有此板的bios,楼主可以传一份上来吗?

网友(2014-08-16):
通病吗  我换一下试试

网友:
你解决了没啊

网友:
上CPU,用力压后点亮。这个板子之前修过。供电正常,和刷BIOS无关的。

网友:
做一下桥看看吧

网友:
我这也有一块我这开机响两声无限应该是又什么没检过去,不知道LZ解决了没有

网友:
报警2声的刷BIOS呀。

网友:
现在这种没有PCI插槽的板子怎么修?我现在也有一块在手中,蜂蜜器不滴 也点不亮,求高手指点,这板子的cpu供电时0.9v吗 我的是0.9v 正常吗?

网友:
正在修这板子,时显时不显

网友(2014-10-04):
是不是BIOS的问题?我这边有个一个板子,开机CPU电压什么的都有,就是不显示,想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我有一块开机进系统掉电,楼主你的好了吗?

网友:
  这板子应该有通病,就是没解决好的

网友:
耍bios好了谢谢

网友:
VCC-NB是桥供电吧?你用示波器抓下VCC-NB跟CPU供电,看哪个先掉!

网友:
我也正在烦着板子,头疼啊

网友:
联想L-ARS760C1 V1

网友:
联想L-ARS760C1 V1

联想L-ARS760C1 V1.rar

网友(2015-01-21):
看来这个CPU供电是通病了,我修到的也是进系统几分钟就死机了,再测CPU供电没了,其它电压都正常,等待高手解决

网友:
正在修这板子

网友:
一样CPU供电0.9   淘宝买了BIOS刷了没用   苦思冥想中

网友(2015-04-01):
坐等求结果~

网友:
没换换滤波电容吗?掉电时测下管G极电压了吗?怀疑误过压保护了。

网友: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我有遇到此版了

网友:
楼主非常好的维修思路

网友:
看电影黑屏见过一次 就在上个星期 那次是显卡问题

网友:
只能先找bios 刷一下试试 如果迅维网上找不到 看看主机上的型号 上官网上查查吧

网友(2015-05-23):
网卡型号是多少
  求助

网友:
同样的板子不同病

网友:
是不是am3的     是的话 上bga啊!

网友:
请问一下同行们,ISL6323B的24脚EN的电压多少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通常北桥虚焊,你加焊下试试

网友(2015-09-03):
现在总线供电无,CPU供电无,内存供电正常,内存---桥----CPU---总线,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2015-10-05):
我也有1片,没修好!

网友:
我也遇到过了啊

网友(2017-01-17):
我也有一片北桥换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