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50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4-05-15):
网上查了很多都说是BIOS问题,我刷了几个,两个都一起刷了现在还是掉电,实在没办法求助!

网友A:
掉点 掉到多少,一般查CPU供电  有大电容的直接换,不行就扫荡CPU供电

网友:
半小时,是不是散热不好.........

网友:
在CPU旁边加个电容试试

网友B:
是不是扇热的问题呢

网友:
是电压还是其他

网友:
应该是散热可能性大!有示波器最好看一下各供电波形

网友C:
掉电滤波不良 温控 bios 扇热 都会啊 你这里最有可能是滤波不良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掉点 掉到多少,一般查CPU供电  有大电容的直接换,不行就扫荡CPU供电

掉电直接掉到待机,能正常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扇热的问题呢

不是散热问题鲁大师检测温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电滤波不良 温控 bios 扇热 都会啊 你这里最有可能是滤波不良啊

掉电后可以直接开机啊!半小时后准时掉电

网友:
温控芯片吧查查

网友:
掉电的问题比较复杂,先检查一下温度吧

网友:
建议:CPU换掉测试一下。。

网友:
会不会散热片啊

网友:
      客户设置了自动关机吧 。。

网友:
可能是电容漏电

网友:
欠压也会这样

网友:
哎!客户不修了!没机会研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掉电直接掉到待机,能正常开机!

CPU供电负载不够,也会掉电,MOS不良,电容漏电,芯片不良 都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