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3000的曲折而又简单的维修经历

楼主(2014-05-15):
华硕W3000,按开机键到0.2A 掉电,根据经验,应该是主板有短路,或者有一组电压没出来。拆机测试,没有电感短路,测电感瞬间电压,3v、5v、1.8v、2.5v以及cpu 供电全部正常,根据经验应该是某一组输出有问题,测3v、5v等几个电压,瞬间能测到1.27-5v的电压。测到这 有点摸不到头脑了,电流比较小,肯定CPU没工作,但是各个电压又都有。好吧,继续装cpu假负载测,cpu供电有,时钟能测到电压的变动,复位电压没有。好吧··  做个桥再说,做完了问题依旧,干脆北桥也做了吧,故障依旧。
下载图纸,这次动真格的了·
先讲一下大概的思路 在VCORE正常发出后,应该送出VRMPWRGD信号给南桥ICH6,以通知南桥此时 VCORE已经正常发出,并且给时钟芯片发开启信号。PWROK和VRMPWGRD 收到后南桥产生复位。
ICH6_PWROK产生的过程

POWERGD的产生过程

PWROK 的产生过程

没办法,一点点查吧  ,查ICH6_PWROK电路,因为找不到测试点,主板元件的标示也不清楚,在查了二十分钟后放弃了。因为我看到查POWERGD更简单,从pwrok的电路产生可以看出来,两个信号有一个有问题都不行。也不可能两个信号都有问题。POWERGD信号是由一个门电路U35产生的,如图

这是由四个与门组成的,原理很简单,具体工作原理就不讲了。测10脚3v,9脚0v,继续测5脚3v,4脚0v,2脚3v,1脚0v,问题找到了,就出在1脚上。查1脚的VTT_PWRGD信号来着这里,如图

究其原理,无非就是一个0.9v的开启信号,测0.9v,无电压。继续找下去,得到如下图

这是一个RT9173A的芯片,他的原理就是1脚VIN,1.8v做主供电,2脚接地,3脚5脚接工作电压输入,4脚为输出电压调整脚。测1脚1.8v,正常,3脚5脚3v,1.27v,因为是开机就掉电,所以当时暂时认为万用表反应慢,认为正常。4脚是由USB#_PWR开启,1.8v分压得到的一个0.9v电压。实测正常,于是大喜,翻遍所有主板找了一个RT9173B装上,以为大功告成。但是·····但是还是不行,换了旁边CE15大电容,问题依旧··

修到这里,我估计很多人就放弃了,我也有种想把主板砸了的感觉·· 但是··,我没有放弃,静下心来仔细想,不可能两个芯片都坏了,查两个芯片的资料是能代用的。那问题出在哪呢·· ???供电控制开启信号都正常,但是却没有电压输出···  等等,好像有点不对,“供电控制和开启信号都正常吗?供电1.8v瞬间能测到,开启0.9v瞬间能测到,最后这个控制电压3.0v瞬间只能测到1.27v。是不是问题就出在这里呢··  查来源+3v,如图

把Q27短路,开机··· 电路直奔上扬···  OK 。总结··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想到了是这个场管坏,但因为当时测到有电压就没有细想··,而且维修的一开始我还把5v的输出场管短路来测,但是就是没有短路这个3v,然而却恰恰是这个场管的问题。走了如此远,结果还是回来了···
弄的维修台上很乱,但是还是给个图片把

RT9173/A
工作电压的输入脚

RT9173/A
工作电压的输入脚

网友:
修的很好,只有细心,坚持才能胜利...........

网友:
修的好,思路更好!

网友:
楼主功底深厚啊,佩服

网友:
这个板子原件有标识码

网友:
唉!!!要是能像楼主这样思路清晰就好了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能收几个钱啊,,?

网友:
3v转换管子,楼主分析维修不错

网友:
遇见这种很多人都放弃了

网友:
修这种板子有几块大洋呀

网友:
是+3V转+3VO,还是后者转+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