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管子坑爹的货啊

楼主(2014-05-15):
联想V470 不开机维修一例

网友:
太惨了。要小心了。

网友A:
乌龟壳
要小心,不能用烧鸡大法啊

网友B:
已经是通病不争的事实了,,还要我备料有,哈哈。。有时候CPU也会烧坏,,我遇见一个就是管子坏了2次最后一次CPU挂了,但是能用,CPU会蓝屏。很奇怪。。。换U就好了。。。但是炸管子之前是好的。

网友:
都是送钱的机子啊
要是都十分完美要我们维修人干嘛

网友:
王八壳!为什么会是通病????为什么会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乌龟壳
要小心,不能用烧鸡大法啊

为啥不能用烧鸡大法?

网友:
我也遇见到过cpu可以用就是会蓝屏结果cpu问题

网友:
王八壳也不能说不能用烧鸡大法,只是烧鸡前要把U给拆下来不然有多少就挂多少

网友:
学习,就是有点看不懂,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乌龟壳
要小心,不能用烧鸡大法啊

G级不受控烧死一大片

网友:
只要下管不坏,一般烧不死。
我做了个梦,梦见以后的笔记本全是铁管子。财源滚滚啊。

网友:
呵呵不好焊吧

网友:
铁管很容易坏。

网友:
啊哈   通病啊  送钱的

网友:
前天也接到一台V470进系统时候就是蓝屏,换U就好了,今天刚定了个I3的U...

网友:
这个已经是通病了  你那个两路看上去是一起的 改在另一路就可以了  是显卡供电那里的吧 我也遇到板层糊了的 换到另一路就ok了

网友:
遇到下面烧糊,,,直接换板了

网友:
没事儿了,估计又能拿来继续打游戏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是通病不争的事实了,,还要我备料有,哈哈。。有时候CPU也会烧坏,,我遇见一个就是管子坏了2次最后一 ...

我遇到很多CPU坏了,可以点亮不能进系统,关键是进PE都可以。进系统就自动重启,换CPU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