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8221p 华硕K45V 刷完BIOS后亮机 白屏

楼主(2014-05-15):
la-8221p 华硕K45V 之前不亮 刷完BIOS后亮机
有时重启三次然后过LOGO直接白屏 有时不重启直接过LOGO白屏
有木有修过的啊,没思路,显卡,桥焊过。

网友:
感觉继续干BIOS!

网友A:
白屏时查瓶接口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B:
第一bios,在是3.3

网友:
屏接口电压都正常,主板电压都正常,BIOS我从别家又买了刷上了,但是一样的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bios,在是3.3

屏接口电压都正常,主板电压都正常,BIOS我从别家又买了刷上了,但是一样的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屏时查瓶接口供电都正常吗

屏接口电压都正常,主板电压都正常,BIOS我从别家又买了刷上了,但是一样的故障啊。

网友:
求大神,求大神,求大神,求大神,求大神,求大神,求大神,求大神,求大神,求大神,求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