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南京广电宽带为什么自动上网

楼主(2014-05-15):
南京小区里面的广电宽带,只有一根RJ45线,插到电脑上开机自动上网,这是什么上网方式?怎样连接路由器?

补充内容 (2014-5-16 09:02):
是重装系统后开机自动上网。

网友A:
使用动态IP, 克隆 MAC地址,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使用动态IP, 克隆 MAC地址,就可以了。

这是FTTB+LAN吗?一定要克隆MAC地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FTTB+LAN吗?一定要克隆MAC地址吗?

类似广电电力猫那种上网模式就一定要克隆要不上不了网,你的这个情况不太清楚,帮不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