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M-S的主板,能上电但不能断电,没有复位信号,cpu没供电

楼主(2014-05-15):
能上电,也就是短接pwrbtn.  ATX电源能启动,但是不能断电,而且没有复位信号,这个要怎么修?小弟我刚学修主板,请各位师傅指教指教,还有有这个主板的图纸吗?

网友:
求帮忙,有人吗?

网友A:
先测量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再检查时钟电压是否正常(时钟晶振是否起震),最后才修复位。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测量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再检查时钟电压是否正常(时钟晶振是否起震),最后才修复位。

开机引脚电压3V正常吗?内存供电正常,CPU没有供电

网友:
查全板供电

网友B:
除了CPU其他都有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L6716   的35脚SS_END是高电平有效还是低电平

网友A: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VCC输入有没有电压,再看看VID是否有高低组合,最后查EN是否有输出(或者EN输出了被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源管理芯片VCC输入有没有电压,再看看VID是否有高低组合,最后查EN是否有输出(或者EN输出了被拉低)

VCC有4.5V,VID有高低组合,OUTEN有3.2V,VSEN没电压

网友C:
看看你开机开关针电压有没有掉下去

网友A:
查VCC电路,正常应该是5V左右,4.5V相差过大,看看上拉电阻是否有损坏。查OUTEN相关的线路,G31的OUTEN输出大约是1.2V左右。你懒得查的话,也可直接更换电源管理芯片,看更换后是否能正常跑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你开机开关针电压有没有掉下去

待机时是3V短接之后降到0V之后又回升到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VCC电路,正常应该是5V左右,4.5V相差过大,看看上拉电阻是否有损坏。查OUTEN相关的线路,G31的OUTEN输出 ...

现在VCC是11V啊

网友D:
按时序来,先供电,时钟,最后再查复位

网友E:
感觉如果短接开机针不开机,还是先排查开机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感觉如果短接开机针不开机,还是先排查开机电路

可以开机但是不能关机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按时序来,先供电,时钟,最后再查复位

CPU供电有问题,很大可能是管理芯片坏了,问题是身边没有芯片换。。。

网友:
CPU没供电会影响复位电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有问题,很大可能是管理芯片坏了,问题是身边没有芯片换。。。

那就只能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CPU其他都有

更换电源管理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