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M61PMV维修求助,大神请进

楼主(2014-05-15):
今天接的板子,不上CPU全板供电除了CPU供电没有,其它都正常 ,上CPU全板供电都没有,测了CPU供电电路没短路,供电芯片也换了一个,CPU也换了几个,但还是没有供电,无奈来向各位大神求助。。第一次遇到

网友A:
大神CPU电压没出来除了查这些还有神马????你把条件都没有查完!!!!!修电压要注意上电时序

网友B:
就少CPU供电了?那上管D级有电压吗,G级有控制吗,G级没有就查找控制IC的工作条件把,因为你也换过芯片了。

网友:
按时序走!多向大神们请教!期待楼主早日解决!

网友C:
修过这种问题,换IO

网友D:
查芯片的各个工作条件

网友:
凡是影响CPU供电输出的所有电路都要查。

网友E:
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如果EN不满足,查EN相关线路,如果VCC不满足,查VCC相关线路,以此类推

网友F:
看图片是AMD. AMD时序CPU应该是最早出来的吧。你先测内存供电,。然后CPU供电的条件

网友G:
此板子在内存边上有个待机专用芯片,同时还控制这pwm电路,看看是否与它有关

网友H:
CPU供电你不管它了。一步一步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CPU电压没出来除了查这些还有神马????你把条件都没有查完!!!!!修电压要注意上电时序

时序我知道,问题一上U,供电都没了,拿下来又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G:
此板子在内存边上有个待机专用芯片,同时还控制这pwm电路,看看是否与它有关

那个位置看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图片是AMD. AMD时序CPU应该是最早出来的吧。你先测内存供电,。然后CPU供电的条件

内存和桥供电正常,一上U内存和桥供电都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如果EN不满足,查EN相关线路,如果VCC不满足,查VCC相关线路,以此 ...

肯定没满足,一上U内存供电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芯片的各个工作条件

查了,但没用,一上CPU内存供电和桥供电就消失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就少CPU供电了?那上管D级有电压吗,G级有控制吗,G级没有就查找控制IC的工作条件把,因为你也换过芯片了。

D极有电压,G是没有,IC查了没用,一上U内存供电和桥供电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这种问题,换IO

刚换了,还是一毛一样

网友:
就少CPU供电了?那上管D级有电压吗,G级有控制吗,G级没有就查找控制IC的工作条件把,因为你也换过芯片了

网友J:
会CPU不兼容,刷BIOS

网友:
楼主很有研究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J:
会CPU不兼容,刷BIOS

内存电压都没了,刷了也没作用

网友K:
主板CPU 电路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主板CPU 电路故障。

我知道这个有问题,但不知道哪里下手

网友E:
如果以上U连内存供电和桥供电都没了,有可能好是U的问题,或者是CPU底座的问题。楼主可以从这两方面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H:
CPU供电你不管它了。一步一步来。

问题是没上U其它电压都正常

网友L:
你这样说的话,那这板子的时序不是都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你这样说的话,那这板子的时序不是都乱了。

也不是乱,没上U,内存和桥供电正常,上U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以上U连内存供电和桥供电都没了,有可能好是U的问题,或者是CPU底座的问题。楼主可以从这两方面分析

CPU座拆开看了,都正常

网友:
哎,修到这些机器恼火啊,没和图纸得,只有瞎摸,摸到就是技术好,没摸到就是技术不行!

主板厂商为什么不提供图纸呢?

上面楼主的说换IO也是有道理的,IO也跟CPU供电相关,它控制着VID组合。

网友M:
引用 网友I:
D极有电压,G是没有,IC查了没用,一上U内存供电和桥供电就没了

上假负载测量供电的条件,至少你要找到这个芯片的PDF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上假负载测量供电的条件,至少你要找到这个芯片的PDF看一下吧!

CPU供电对地值正常,AD线正常,现在问题是,一上U内存和桥就没有电压了

网友M:
上假负载会掉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I:
D极有电压,G是没有,IC查了没用,一上U内存供电和桥供电就没了

这。。。。。你已经换过U了,就应该不是U的问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M:
上假负载会掉电不?

我试过上假负载就不会掉电

网友:
这种 板子就是料板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试过上假负载就不会掉电

不掉电查VCORE的工作条件

网友:
目观8楼说的话是道理,楼主那样子感觉有点闯进了迷宫直接问迷宫的那个人跑哪条路出来!

网友:
我的上假负载也掉,不上一切正常。。

网友N:
测一下有无CPU电压开启信号,这个信号一般来自IO  如果没有图纸 可以试试更换IO

网友:
查CPU供电IC  开启信号。这个信号受控IO。

网友:
也遇到了这块板子,清华同方C2600上的,进不了系统,日期时间在CMOS里改不了,2062年,一调成2020改不了,时间为2.2.2 ,

网友:
引用 网友N:
测一下有无CPU电压开启信号,这个信号一般来自IO  如果没有图纸 可以试试更换IO

一上U内存和桥供电都没了,开启肯定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