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0进水维修

楼主(2014-05-15):
机器送来快一个礼拜了,最近心情不太好,因为要回家自己干了,家里的市场现在太不好了,回去一片迷茫啊!所以一直没心思研究!
回到正题联想E430,不开机,待机0.04,拆机,插电,待机还是0.04,不开机。看看板子,好家伙进水了。保护隔离,还有EC边缘腐蚀严重!用洗板水檫干净,上电依然0.04,不触发。测公共点电压4.5V,没过保护隔离,此主板是仁宝带的查吧,本人新手,修的主板有限,至今还没修到过点火回路呢!多亏讯维的朋友给我份饼哥的远程视频,在此谢谢饼哥!
测量PQ301 PQ304的G级都为19V 此管子是P沟道 G级电压必须要是相对低电平才可以导通,控制信号时PACIN,此信号必须为高电平才可以导通PQ310让PR306 PR309导通形成分压,让301与304导通测量PACIN为低电平继续查吧!
PCAIN信号是比较器1脚发出,要想发出此信号3脚电压必须大于2脚,VS要正常。测量发现VS 18V多点,正常,2脚有3.3正常1脚电压0.5几,不正常,查发现PR110 一脚有电压19V 2脚电压0点几,测量PR110电阻无穷大,换之!测量发现PU101一脚8V左右电压来了PACIN好了!以为的好了,插电,待机0.04,不开机。 再测PQ301 304依然19V PACIN经过47K电阻测电阻一端有8V一端无8V。看了看图纸出去抽根烟。想起来了饼哥说ACON信号异常会拉低PACIN查ACON吧!ACON信号也有PU101发出,看看主板,好家伙是一个比较器8脚的,直接测量5脚电压,发现个奇怪的现在,电压一会高一会低,特别不稳定,B+后面有短路吗?还是分压电阻异常? 找到主板的三个电阻PR120 121 118看看是否有阻值大的,发现PR121阻值无穷大,换之(郁闷这个电阻找了好长时间),上电,待机还是0.04(擦了)再测还是一会高一会低! 整理思路,抽根烟,去查查3V 5V的电感阻值吧,发现70欧姆左右,低!把3V 5V高低端管子摘掉,不短了 300阻值! 上电,看看比较器的5脚,高电平来了!且特别稳定!但是待机还是0.04勒个去!看看7脚电压8V左右,再去测PQ301 304还是G级19V 测量PQ310  2脚和5脚G级8V多,足够导通了,那是为啥还不导通呢,测量分压电阻都正常,没有无穷大!找个料板换个PQ310,上电,可调电源显示电流0.00 正常了?导通了!找个料板把高低端管子补上去,上电,可调电源待机0.10左右来回跳!!(纳尼) 还有短路的,手摸摸不负大家的希望!u2405  U2409烫手!拆掉,查图纸2个都是USB保护管子,插电,电流0.00 上CPU 内存 开机键!开机吧我的神那,按了开关没反应,(我擦你妹妹啊)想玩死我啊!仔细看看,擦开机键插错了,在次插入一个接口!按开机键,还不开!!我晕!难道还有毛病啊!再看发现开机键旁边还有个接口,插入那里吧!上电,按开机键!电流跑到0.30左右(难道CPU供电没出??),刚想抄起万用表,掉电了, 又开机了电流唰唰唰的上去了(亮了)想起IBM没COMS电磁第一次会掉电的!!哈哈 真是蒙了
在这里借此机会(我一般不怎么发帖子)像卡纳瓦罗说,谢谢你!3年内不弃不离,没嫌弃过我3年都没赚到钱(刚开始当学徒不开工资,后来一个月600然后800 然后1000 然后1200 然后半年后1400 然后1600到现在定型2000)爱你! 卡纳马骡!!

现在做维修的工资3000也不算多呀

网友:
会员574291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哇非常有营养的一篇文章

网友A:
楼主你也能助人为乐传我一份饼哥的教程吗、

网友:
读了楼主的贴子我的眼睛湿润了。和我差不多,其中的辛酸,只有自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也能助人为乐传我一份饼哥的教程吗、

你是哪里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也能助人为乐传我一份饼哥的教程吗、

是啊,不容易啊

网友:
有电路分析,楼主很不错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学习了啊

网友:
楼主电路分析的好啊!

网友A:
我是重庆人,。,,离你那里很远的。不会影响到你生意

网友:
不错的分板呀

网友:
修的漂亮,,,怎么只有2千,,,4千总要的,,

网友:
你第一次掉电是没安CMOS电池吗,还有那个插上电源摸主板算是19V烧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重庆人,。,,离你那里很远的。不会影响到你生意

去你空间能看到

网友:
楼主对时序真熟悉

网友:
楼主对时序真熟悉!

网友:
我也想要饼哥的视频 给我也来一个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