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H61 风扇转一下就停 拔了12V 也一样的 哪位给个思路

楼主(2014-05-15):
映泰 H61 风扇转一下就停 拔了12V 也一样的 哪位给个思路

网友:
刷BIOS 看看,这样的情况就是不开机

补充内容 (2014-5-16 19:10):
不知道这位兄台了解1155针主板架构不,以及开机的原理。直接给我来反对,哈哈
楼主说了不插12V也断可以排除不是CPU电源保护。
对于1155平台的主板,在装上CPU,通电的一瞬间是先要读取BIOS的ME的,然后才出CPU...

跟BIOS有啥关系?应该先测量各大供电是否短路

网友:
转一下就停典型的,电源保护,此时你可以测量下ATX的绿线电压时是否已被拉低,主电路上的大滤波电容漏电也会引起短路的,前几天我就修了一个,大电容拆下几个。就发现问题了。

网友:
量-下上下管就行,一定有坏的

网友:
能上电暂时排除待机电路..不要小4PIN还是一样那多半可能在内存供电芯片.桥供电芯片之类或者MOS管有短路了.强行上电看看那发烫行咯..

网友:
是电源保护,可以用镊子短接绿线和黑线,强行上电,摸场管,电源管理芯片之类的芯片看有没有很发烫的,把发烫的芯片拆除,换掉。

网友:
有短路吧。。。

网友:
我前几天也遇到一块七彩虹H61情况 和你一样,我用风枪吹了下CPU电源管理芯片和IO就正常了,客户今天有拿来了,说不行,还是一样,我今天又吹了下这2个芯片 又好了,客户又拿走了,不知道后面什么情况,反正我测量了PCIE的始终复位正常

网友:
其实有好多转下就停的主板有时候放下电就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