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E950S的液晶屏用什么型号代换

楼主(2014-05-15):
大家好!我有一个AOC E950S的液晶显示器,屏的型号是HSM190EI(已坏),买不到同型号的屏,不知道用什么型号的代替。希望师傅们帮忙。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大小差不多的都可以用吧。。。。屏坏了还有人修??多少钱?

网友:
具体是怎么个坏法呢。。需要换屏的话。需要看原屏的结构哦。厚度这些。

网友:
长,宽,高,厚都差不多就行

网友:
屏坏了 还要换吗?价格怎么算?如果坚持要换的话 直接给淘一台二手的同尺寸的显示器(应该是LED的吧),把屏换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