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实地,小修DELL JM6亮机

楼主(2014-05-15):
     拿到一块DELL JM6的板。

首先,老规矩,拿到板外观检查,打值都没问题.可以上电。测公共点,3V/ 5V内存,桥供电都正常,上假负载,测有CPU复位, 直接找老师借CPU,内存。还是习惯性用示波器示波器挨个抓一遍。ADS#、LPC_FRAME#、PCI_FRAME#波形都正常,继续抓内存SMBUS,可示波器探头戳在主板上一点反应都没有.把内存拆下来,测内存供电,基准电压,VTT,SPD电压都正常,打值吧,当打值到 系统管理总线是发现,两条线都是无穷大。。。。。。。

不会吧,开始怀疑假负载有问题。找到从内存槽把195,197脚位连接的线刮开一点,直接打值,同样还是无穷大。 感觉应该断线了,打开电路图,查找信号来源,分别连接到另一个内存槽和Q21,Q22 MOS管S极。 用万用表测都是无穷大,跑线发现有一个测试点,氧化了,刮开直接测一端同一端不通,哈哈一下就找到了。

刮开补线, 发现周围的点也有腐蚀的一起刮开上点锡。 信号线,太细了,焊接半天。容易焊好一遍,再焊接另一边的时候,又都掉了,最后,用镊子按住焊上的。

补好万用表测量,这下通了,直接装上内存。插上显示器。显示了,DELL....

上我新买的示波器,再抓一组内存SMBUS波形。呵呵,又学一个经验,这种测试点很容易氧化断线。

波形放大后效果

网友:
高手哇!我什么时间才能达到这种大神级别!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5.0

网友:
只要找到罪魁祸首,,呵呵,,,,一切都是浮云。。。楼主技术不错~~~示波器也不错~~

网友(2014-07-11):
同意楼主!

网友(2014-05-17):
时序走的不错

网友A:
示波器很给力啊

网友:
楼主的示波器看起来很高级啊。。。。。。。。能教教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很给力啊

加分谢了,   呵呵 ,示波器分辨率高了点 有点不习惯,文字有点小

网友B:
最后一张抓的什么,实地也没看到过······

网友:
楼主高手啊     啥时候我也能像楼主一样成为高手啊!!!!!!!!!!!!

网友:
这一阵打,一阵抓,楼主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张抓的什么,实地也没看到过······

内存 的 我又补一张 放大的

网友C:
楼主什么型号的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什么型号的示波器?

普源的 1004Z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呀

网友:
又一批迅维示波器高手要出炉了

网友D:
刮开的两根线我看到了,左边的两个红点表示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刮开的两根线我看到了,左边的两个红点表示哪里

测试点, 出问题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谢谢分享了

我也是新手,修好了,高兴就发贴了

网友:
羡慕波波啊

网友:
秒杀了    值得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