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和周围的元器件

楼主(2014-05-15):
各位大师,比如网卡芯片,怎么判断是芯片短路还是它周围的元器件短路呢

网友:
一般网卡边上有电感,你测测看

网友:
这个又是传说中的“同行”吧~~~

网友:
查图纸慢慢看

网友:
偶尔也要学点能掐会算的技能的。。。

网友:
拆芯片, 万用表测,再就是摸芯片是否发热,万用表测。你说短路一般,都是供电吧,先检查滤波电容,没什么好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