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特殊的不能充电

楼主(2014-05-15):
接修一台联想B460笔记本,客户说不能充电,本人开始通电测试,用电源适配器并装上电池通电不能开机,单独用适配器能开机长时间用都没问题,再装上电池同时插上电源适配器能开机,进系统也能显示充电状态,充电10分钟发现不能从适配器供电了转成从电池供电了,分析问题应出在保护隔离电路和电池充电电路,维修前我还看了相关充电电路的资料,拆机后发现保护隔离场管下面发焦,看原理图上U47明显受过高温,单独用可调电源调至20V不装电池开机最大电流为1.3A,关机再上电池同时再接可调电源在没开机下就显示2.1A,用手摸保护隔离场管发烫,按理说电脑在待机下充电电流2.1A应正常,但为什么保护隔离场管很烫呢?不用电池时电流没那么大就不会有问题,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二。

网友:
我还以为修好介绍经验呢,怀疑哪有件就换哪

网友:
检测!怀疑就更换!

网友:
那就换管子

网友:
测下管子D,S极电压

网友:
待机状态下充电电流 2A 左右是正常的 ,管子有点热正常  只要不是 超级热,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有要提醒你 1,客户的电源是否是原装电源,一般假电源功率不够会这样 同时也可能会烧保护隔离MOS ,2,主板上电源接口 有没有虚焊,如虚焊也是会有这种情况,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看看是第几个管子发烫吧  第一个管子的话 有可能是管子本身不良 过的电流时通过内部T二极管过去的 然后用久了 可能会遇到电流从d s级流向 g的  这样的话就吧第二个mos管关闭了  第二个管子的内部t二极管是反响的 所以 可能就会出现你说的那种问题  我遇到过的 大概都是第一个mos换的 多   有管子直接换就可以了
没有管子的话 你也可以弄一个大的二极管 上去 也是可以 的

网友:
看来有管子不良啦不然不会这样

网友:
那一组管子都换一下

网友:
先把管子换了再说啊

网友:
用电源适配器并装上电池通电不能开机,单独用适配器能开机长时间用都没问题,再装上电池同时插上电源适配器能开机

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呀》?  我胡乱猜了下,是不是电池内部的芯片有问题呀?充10分钟就不充了,应该是电池内部芯片给充电IC  电池已满  所以不充了呀》???

网友:
并联一组上下管上去看看喂

网友:
同时插适配器和电池不能开机是因为电池没电在待机时就充电,可能场管温度高内阻变大不能开机吧,单独用适配器能开机是因为没有电池整机电流就1.3A场管温度不是太高,后来装上电池也插上适配器能开机了,是因为场管冷态下所以能开,进系统后充电十分钟自动转成电池供电了,是因为充了几分钟电后保护隔离上场管温度上升内阻变大所致。
我又看了电源适配器是原装的,单独测电压20V,DC端口和主板上插线端无接触不良有的地方,不装电池用适配器开机,电流1.3A U50进端电压为电压为19.9V.出端19.5V,U47晕端19.5V出端也是19.5V.

网友:
保护隔离两个场管明显受过高温

网友:
U50焊盘比U47要黄一点,说明他的温度比较高一点,之前不知为什么没量出来,这次仔细量了一下发现U50 G D S三极相互短路,20V电过来第一个进的就产U50,本想找个大一点的二极管串在电路上的,没找到最后用料板上的P沟道场管代用(也是隔离电路的),外形比较大,G S极 朝下用电烙铁焊好,D极朝上用软电线连至焊盘上,上电前量了各极之间阻值,没短路断路的地方通电测试,没装电池为1.3A开机后电流,装电池在待机下还是2.1A,开机后电流为3A这样子,本来以为电流会是3.4A的很意外,通电几分钟没发现场管发烫,装机收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