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过系统屏变红了,要格盘才能好,谁知道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4-05-15):
装过系统屏变红了,谁知道怎么回事啊?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台式机
笔记本
都有?
笔记本

网友:
没遇到过,你系统有病毒吧

网友:
没遇过。驱动问题?

网友:
还这没遇到过啊

网友:
屏变红,你的看看是显卡还是显示器问题,还是驱动问题,一 一排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