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dell2407wfp电源维修一例

楼主(2014-05-15):
显示器不开机,怀疑电源坏,拆机一看,首先400v电容有个脚有都快锈坏了,0.22欧电阻炸了,翻过背面,有个ic炸了,测k3502烧短路了,接ic 8脚的za三极管短路,有个贴片102烧糊了。查资料,有人说过ic是l6561d,用l6562d换上,电容换上,0.22换上,102贴片换上,k3502用20n60换上,贴片za换上,插电源无任何反应。放起来定了个l6561d,k3502,元件到后,换上去,插电源无反应。再排查周围元件未发现问题,看到还有个200a6贴片ic,用1200p40替换,插电源测试正常了。此电源维修案例几乎网络无有介绍,贴出来仅供参考。

网友A:
看起来很专业 得学习,不过 要是我的话 就是直接电源板一换就完了 省时省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专业 得学习,不过 要是我的话 就是直接电源板一换就完了 省时省力

电源板再便宜也没楼主换的那些东西便宜

网友:
楼主实在很细心,我一般看到全炸了的就直接那模块改了,电源芯片型号太多了。准备不齐全

网友:
顺便问一下,1200P40可以用1200P60代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