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 大短路烧铁壳MOS管 改装方法

楼主(2014-05-15):
客户送修B470 短路 插上 稳压器 4.5A  过流 咔咔响!大短路哦 ,经验告诉我 一般是 19V  主供电短路!拆机吧 没有 明显烧伤 ,拆下 CPU 内存 裸板测试,插电 就让他自己烧鸡吧 哈哈,用手摸摸 哦 CPU 供电的上管,一组超热烫手!大家知道 哪里坏了吧 ,果断拆下,用万用表测试哦 真的坏了 DS通了 而且烧黑了  ,在测量主板 上的 DS哦 还是短路的 ,简单的 看了一下 附近有个 晓得 8脚芯片PU4301 和这个MOS管 相连,用表笔 测量一下 哦 1脚 8脚 阻值O哦 ,比较 型号相同的 PU4306  阻值 大概 300-600 O ,很可能 PU4301 挂了 拆下 测量 主板上阻值正常 ,再测芯片 1 ,8 脚 归零,坏了!
插电测试 0.02A  基本正常 ,到此 短路排除 !
8脚芯片芯片上写的LA48 要找到 比较难的 哦  好在 我有别的料板上 有LA43 测试一下 各引脚相对应的连接一致,淡然了 也是 在 CPU 的 供电附近 一共有3个,基本上不用测,心里是这么想的但是还是仔细的 测量了一遍,最后就是该装 MOS 的 过程了 很简单 CPU 供电 基本上 都是 N  沟道的 所以 直接在别的主板上拆了一个 大功率的 N 管 ,对应好 各个极性焊上,飞了一根 G极线 ,基本上大功告成,分别测试一下 附近的 阻值没问题!插电 OK 待机 0.02A  装机测试,一切正常进入系统!整个修理过程 大约60分钟,再次很庆幸 CPU 是 好的 !!!!!上图 告诉大家如何改装普通 MOS 管

我试过这样改 能用 但是 过不了多久还是会烧的

网友A:
这机器你还用烧鸡啊?不小心不是烧U就是显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你还用烧鸡啊?不小心不是烧U就是显卡了。。

原来就是 大短路 ,只是顺其自然了 哈啊哈

网友:
大哥这样好像用不了多久吧。 我听师傅说这种龟壳场馆很麻烦的

网友:
这个焊盘坏了,还要改吗?下面不是有个现成的吧,两根线+一个铁壳管,包你不返修。

网友:
有些CPU虽然能显示。但不能进系统,蓝屏,或关不了机,多着呢。

网友:
很快会返修吧

网友:
铁壳有什么作用 散热?比一般的MOS管来讲是好还是坏

网友C:
有人说这样改的不稳定,我一般原型号代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人说这样改的不稳定,我一般原型号代换。

兄弟,又看到你了,,呵呵,,有人说 我也这样改过,不过至今未返修,半年都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兄弟,又看到你了,,呵呵,,有人说 我也这样改过,不过至今未返修,半年都过去了

兄弟,又看到你了,,呵呵,前段时间你好像被禁言了,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就是 大短路 ,只是顺其自然了 哈啊哈

这本身烧这上管王八壳就有百分之七八十的概率会烧U了,如果没有烧掉U你这样烧掉的就是亏了,下次还是别这样的好,明知道很危险还要这样,精神是可嘉的,烧掉的结果是可悲的

网友:
19V短了你拿多少V来烧啊?

网友:
LZ,改的这种不稳定会返修的,建议还是去淘宝买个换上去

网友:
铁壳我还真没改过

网友:
我有改过,只要分清上下管 飞线到相应的脚位就行了

网友:
我认为有生意的话 还是买配件,比改着快,省事,不纠结会不会返修

网友:
改也可以就是怕有返修,最好原型号代换。这种MOS管也不贵的。

网友:
这种铁管容易坏

网友:
直接飞线  这样稳定吗楼主

网友:
我觉得能改就改。好。。不过这样烧机很猛

网友:
谢楼主分享,改MOS管不错,供电芯片这样代换成功了,楼主怎么查出两个芯片的脚定义是一样的呢?

网友:
买一个才多少钱多麻烦

网友:
王八壳 ,。。这名字起的,,。,。

网友:
CPU供电的上供电N 沟道的 MOs 一般 没有太大的区别 ,代用的话一般用耐压 耐流值大一些的 就 OK 了 没有什么不稳定的 ,以前改过的没有 什么返修的 ,请大家不要在为稳不稳定浪费时间了 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