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苹果5S开机显LOGO后红屏关机是主板的问题吗?

楼主(2014-05-15):
昨天晚上玩得好好的,关机睡觉一晚就不行了。开不了机,一开机出现logo后就红屏关机。按着home键和开关键一起的话,一直红屏慢慢变黑或者变得红黑各半。是主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

网友:
求高手讲解讲解!

网友:
极大可能是屏问题

网友:
连接电脑看是否正常,如果正常可能就是液晶问题

网友(2014-07-11):
应该是屏问题!!!

网友:
可能是你身体压到机子了吧,哈哈,我就压坏过一台手机了。

网友:
5Szhu ban  tong bing

网友:
屏幕挂了。。。恭喜

网友:
屏坏了。你的卖吗?

网友(2014-08-21):
依我看不是平的问题,你插电脑试下可以连接电脑的话就是平的问题,如果连不上就不是平的问题,不过你这个问题的描述应该不是平的问题

网友:
越狱了没有?有可能是屏

网友:
zhege主板的问题多点 个人柑橘

网友(2014-09-26):
只要拆机,打屏重安装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