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不错的低端万用表-UT139C

楼主(2014-05-15):
我喜欢用进口表,不看好国产表(过去连接触簧片都做不好-低阻挡不归0)。今190元买了UT139C,外壳与手感不比进口差。它的特别处:二级管档开路3.2V(电源),显示3.000V,大多数就是9V电源只显示2V或1V,只有少数高端表才显示3V以上(日置)。本人感觉很实用。此表电源1.5Vx2。电容档1PF----10万uf,带背光,自动手动档。

网友:
是个好表!

网友A:
二极管档表笔短接能显示000么.

网友:
觉得这价位还不如买UT61E了,至少UT61E测量速度很快,又是四位半,N多人拆过心里踏实。
139C暂无拆机图,速度不知道怎么样。
自动档还是要快!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档表笔短接能显示000么.

0.002V.我手上其它8台都是0.001V。此表与电阻同档,低阻档却是000.0。我的其它表都是00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档表笔短接能显示000么.

楼主说的显示000是什么万用表。

网友:
我们用的这五六十的属于嘛级别。。。

网友:
我对万能表要求不高,对付板没有问题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