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一280W电源紫线待机待机电压低维修一例

楼主(2014-05-15):
今天测一块主板,通电后不触发,板子之前可以触发。于是拔下电源,短接绿线和黑线,电源可以触发,于是怀疑主板不触发。通电后测试关键点,发现跳帽上电压只有2.6v,接着测1084,发现进线电压是4.2v,于是拔下电源,测紫线待机电压,发现也是4.2,断定是电源的问题。用镊子短接,量其它路的电压,发现都正常。拆开后发现有两个1000uf,16v的电容鼓包。找到两个一样的电容换掉,上电OK。

网友A:
电源还有得修吗,都是直接换的

网友:
我上回碰到一个叫“旗技”的黑色杂牌电源!先是12V5V输出电容鼓了触绿线和地线转一下就停!换了能触发12v5v都正常了,以为好了测主板时才发现主板用这个电源就不开机!类似楼主说的插上主板绿线电压就下降了,顺电路查找没发现坏件,没办法把5V相连的小电容换掉就好了!电容没鼓!

网友(点评):
估计是5v滤波电容容量不足引起的

网友:
电源中最容易出故障的元件就是电解电容。

网友:
太幸运了,祝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还有得修吗,都是直接换的

先直接换,然后再修,修好再换,换下再修如此反复!

网友:
可能是电源漏电 导致的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直接换,然后再修,修好再换,换下再修如此反复!

这样啊, 电源维修不得什么钱的,如果你只是拿来试手的 可以

网友:
坏电容不是都会鼓包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直接换,然后再修,修好再换,换下再修如此反复!

修这些不得什么价钱的,有时候很浪费时间,你想想30元买个电源,和修电脑,你选择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这些不得什么价钱的,有时候很浪费时间,你想想30元买个电源,和修电脑,你选择是

本来就没多少钱!一个电源30元你卖人家多少钱?我修好的旧电源成色品牌能卖30、40、50元!
蚂蚱脚也是肉呀!发现电源坏告诉客户换,不整就给10元检测费!
不好修的不修呗!卖破烂还值几元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没多少钱!一个电源30元你卖人家多少钱?我修好的旧电源成色品牌能卖30、40、50元!
蚂蚱脚也是肉 ...

在我这里有二手专卖店, 你说你修好给客户,还要给他们保修至少一个月吧,卖一个35元,修一个35元保修期一个月, 如果倒霉点在出问题,客户又跑来说是你上次没有修好,你解释的在清楚有用吗,人家就是 不懂,认为是你的服务没有做好, 结果你重新再弄了,35元值得你弄2次,你明白我说的吗?此类问题我遇到过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没多少钱!一个电源30元你卖人家多少钱?我修好的旧电源成色品牌能卖30、40、50元!
蚂蚱脚也是肉 ...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