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E inter 独显 740 上电0.44掉电,再按开关无法开机

楼主(2014-05-15):
IBM  R61E inter 独显 740 上电0.44掉电,再按开关无法开机,必须拔掉电源再插上又自动开机,马上到0.44又掉,已经把COMS电池拔掉了,如果不拔,用键盘上的开关也无法开机,测试所以得电感上的电压都正常,瞬间都有出来,就是不知道那里有问题,起初机器是画暗。改了高压条,但后来不知道碰到那里了,就变成这样了,悲剧啊。哪位大师赐教???

网友:
顺便说一下,掉电后就连待机3.3V 5V都没有了。

网友:
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有可能是短路了

网友:
这种需要示波器去比对了

网友:
3v  5v 的电容换了试试

网友:
之前是正常的,改高压条后才变成这样。3V  5V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