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笔记本改LED背光出状况了

楼主(2014-05-16):
是这样子,笔记本开机时在自检时显卡还没给屏发信号时,是白屏,而不是黑屏,还有电源管理中设置几分钟后关闭屏幕,到时关闭也是白屏,不是黑屏。 还有关机时,操作系统关掉时显卡不给信号,但断电晚于显卡几秒,这时也是白屏,总之,只有显卡给信号时是正常显示,不给信号时本应黑屏全是白屏。。。

这个怎么破?

跪地祷告高手熟手里手出现。。。

网友:
顶起来,拜师学艺

网友:
背光的开启信号错了

网友:
同意楼上说法,应该是背光供电开关坏了。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有问题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错了,可以量量是不是一直有的

网友:
背光的开启时序遭遇LCDVDD造成的现象,
你找一个在LCDVDD出现以后才出现的3.3V做背光开机信号就好了
实在找不到就把你先有的开启信号断开直接拉LCDVDD也就是屏供电作为LED灯管的开启信号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灯管改LED吗?这个都会怎么会找不准开启呢,俺还没改过LED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改LED吗?这个都会怎么会找不准开启呢,俺还没改过LED呢

其实LED和LCD的是一样的,不过就是把高压条做到的面板一起的,也是需要一个主供电一个开启一个亮度调节和一个接地就好,一般来说都是芯片损坏居多,通常我的做法是找坏的屏上的高压部分 (灯管接口一样的)然后飞线把供电开启和亮度调节接地一起飞上去就OK

网友:
背光开启信号接错了!

网友:
问:是在改高压之后出现的情况?
难道是脚位没对好?
19V供电  3.3V开启  OFF/ON开启  接地   亮度调节
就这5个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