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MOS管D级的锡化了

楼主(2014-05-16):
主板CPU供电短路摘除一组12V MOS管上管,发现通电正常了,但是这组的下管D级焊盘的锡几秒钟就化了,电压时1.06V,正常。。这是什么问题??联想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现象。请教各位。这是什么问题,电流过大??该怎么修呢

网友:
你拆掉的装上去了吗

网友A:
电流大 工作不正常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大 工作不正常有短路

高手指导下。下一步

网友:
查MOS管G极到芯片之间线路正常与否  换上下管

网友:
先把管子换掉再说

网友:
换管子和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