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二期 HP OP67 不触发维修 BIOS备份上传

楼主(2014-05-16):
型号:HP CQ 61
板号: DA00P6MB6D
REV: D
OP67
芯片组: PM45 + IBM
显卡  : N10M-GE2-S,四个显存
今天运气不错,刚把手头板修好,老师又给我一片。接过板外观检查一下,发现有两处掉件,不过没有完全脱落,先用烙铁补上。打值都正常,由于没有专门适配器插口,看一下板号,找到图纸,发现有一个适配器中间针信号AD_ID,经过转换AD_TYPE成信号,最后到EC,怕过不了保护隔离,就先去请教阿林老师,老师说连只进EC可以不用管。回去分析了一下图纸,确实保护隔离用不到这个信号,应该是做功率识别用的。

焊好烧机线上电,电流0.009A,触发还是0.009A反复试了几次没反应。 不触发。。。。。。慢慢查吧,先查公共点电压正常,开关针3.3V、EC待机供电,复位都有。晶振两脚电压一个1.5V,一个1.7V感觉有点高,用示波器测频率正常就先不管了,RSMRST#电压正常。
找到开关连接到EC 19脚NBSWON1# 触发开关有跳变,再找到EC到南桥的DNBSWON#1(PWRBTN)信号发现没有跳变,查图发现DNBSWON#1连接到D18,测二极管一端有3.2V,一端没有电压,查图发现是由+3VS5上拉,

同时+3VS5是南桥的待机供电,由S5_ON开启,+3VPCU转换的。测+3VPCU电压正常。S5_ON没有电压,打值没有短路,说明EC没有发出S5_ON。

突然想到还有一个适配器检查信号没有查,查图发现ACIN是由两个电阻分压得到的,并连接到EC 86脚,测这个信号也正常。。。。。。。。

没思路了。 还是请教一下老师吧,老师说:“你去查一下BIOS,可能要刷一下” 用示波器,测1脚有波形,6脚时钟也正常。于是,上网找BIOS,找半天没找到同样型号的。正好老师那边有一块同样的板,先试了一下老师可以点亮的,发现一个问题这块板待机电流稍大一点0.01左右。于是,把我的BIOS换上发现,以前好的板待机电流也只有0.009了.

并且不能触发,问题找到了,EC程序坏造成触发开关后没有发出S5_ON,马上借编程器,刷上,直接能够点亮了。

上网找BIOS时发现不止我的这块板有这个问题,把我备份的上传了,由于第一次传BIOS,怕说明有误,把细节图传上。

图纸加点位图

网友:
又一位大神将出世!

网友:
这样也可以得到这么多的评论 寻味学院就是给力 不过写的挺好的 连晓风新月也来啦 真给面子 示波器我还不会用呢 有机会练习练习呢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还不错

网友A:
写的很帮,不错以后也要去实地学习下去。。   时间长了到我这里不能给你加分了

网友:
不错的。。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师傅不错……小白羡慕,LZ也是高才哈哈

网友:
写的可以,不错。

网友:
拒绝灌水! 论坛总则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24-1-1.html 灌水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的很帮,不错以后也要去实地学习下去。。   时间长了到我这里不能给你加分了

不会吧,我早上才刚发的帖子啊

网友:
不错哦~~~这个应该是ECbios吧~~是参与触发的吧···这个应该bios跟EC之间有互动吧~~~呵呵~~

网友:
楼主很给力啊,那么详细,学习了

网友:
晓风欣月 -2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还没修到过

网友C:
BIOS参与触发,很多机子有BIOS问题

网友D:
你那板子是单BIOS还是双BIOS,你刷的是EC的还是桥的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那板子是单BIOS还是双BIOS,你刷的是EC的还是桥的bios?

是ec bios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参与触发,很多机子有BIOS问题

刚学习的,新手,学习理论的时候老师讲过EC 要读取程序,配置脚位后才会做出相应动作。但实际维修的时候,总算想不起来老师讲的东西, 还要积累经验,

网友:
原来单刷EC的也可以呀,他们以前说要刷要刷俩个才亮

网友:
写的很仔细  新手学习下!!!

网友E:
要我的思路的话,直接干EC去了。。。呵呵,谢谢分享

网友:
写的很仔细...

网友:
分分都让你俩给扣光了 。。。。。

朱。爱新觉罗 -10 严禁灌水
晓风欣月 -6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我的思路的话,直接干EC去了。。。呵呵,谢谢分享

先简单的,再复杂的,老师给我们讲的,就是有事没事刷刷BIOS试试

网友:
不错的帖子,mark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我早上才刚发的帖子啊

网友F:
很好,思路很清晰,小白学习中,感谢LZ写出了自己清晰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好,思路很清晰,小白学习中,感谢LZ写出了自己清晰的思路

我也是 新手 ,  写出来,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这个是因为,你给别人评分,次数多的原因,每天都有限制,我以为是我帖子原因呢

网友:
有师兄这帖子 感觉要更加努力了哦 我们讲到电感来了

网友:
走弯路了,直接刷BIOS就行了,呵呵,不过也难免,谁会先想到刷呢?

网友:
感觉实地挺好的 阿林老师 抓波神功 哎 真想去

网友:
学习了,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写的很仔细 !我一直以为是 先有南桥的高低高跳变 EC才 发出S5-ON 原来 EC代BIOS的 是先出S5-ON 开启一部分待机电压 才能 触发 学习了  很宝贵的

网友:
S5_ON开启,这个信号时触发前就有的吧。

网友:
只要e c有bios的都跟程序有关

网友:
这个还不错,S5_0N不开启很多是 休眠信号或电池电压低造成的。

网友:
谢谢分享图纸点位,bios.

网友:
写的很仔细...写的很仔细...

网友:
EC BIOS也是不触发的一个重点

网友:
这款机器的BIOS是容易出问题,我刷过几个都是BIOS引起的

网友:
成精华帖子了啊~~呵呵~~~~这样挺好的~~把基本的条件都测了~~这样自己的基础又深刻了~~

网友:
查开机过程,测得S5_ON没电压,且打值无短路,说明EC没发出;查ACIN正常;BIOS挂在EC下,刷BIOS解决。

网友:
实地有那么好修的板么 怎么我在实地的时候都是发霉的主板啊 不公平啊

网友:
BIOS故障真多现在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学习了,联想B系列的机子BIOS坏会引起不触发,这个头一次听到。。

网友:
写的很好必须加分呀

网友:
ec bios很坑爹

网友:
这是广达的经典上电时序啊!

网友:
通病,这都能精华!!

网友:
开不了机就查EC供电/时钟/复位/ACIN/BIOS有的南桥等条件,这都维修最基本的,这就迅维高手发的帖。我感觉在做广告。以后发系查信号的东东。让大家分享下,我记得在某认谈也是说16V\5V供电没供到芯片,所以不出线性和电感电压,二修机都这秒杀的。

网友:
HP 的机子BIOS 的问题多。

网友:
HP的机子BIOS的确是很容易出问题!  现在的某些新款机型一样的BIOS爱出问题!

网友:
去年我在那的时候,茂哥只是搞些电路问题,现在都搞bios了

网友:
有思路,动手麻利,又是一位大师级别的工程师。

网友:
写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厉害 什么时候我才有这么厉害呀

网友:
不错,CQ42的修过吗 掉电…………KB3926QF-D2 104脚没有电压……这路电有没有短路也没有被拉低
强拉电还是一样掉电!其它电感都有电,就这个信号开启显卡供电和其它电压的电没有,电流跑到0.4A左右
谁有修过?

网友:
ec 程序坏的很多啊

网友:
又一位神将出道了 哈哈

网友:
这个机器还有两个BIOS吗?

网友:
又一位大神出世,NB啊

网友:
EC BIOS损坏引起的不触发,不错。

网友:
没事先刷下BIOS

网友:
不错不错,思路尿性

网友:
这分数加的有点彪猛了点吧,完全出乎意料的分数,基础可以,细心,在没有发现根部问题的时候,没有乱动任何东西,这一点很好,如果怀疑那个换哪个的话,我估计只有大神能修好了,记住老话,动的越多死的越快。
wangshuai007
感谢指点,老师经常说,动过烙铁你会很后悔的
详情

网友:
我也修过这机器也是BIOS 拆机后直接就刷 秒杀

网友:
楼主好技术,写得很详细。

网友:
希望多点这样的帖子。新手好学习!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讯维教的好吗?

网友:
有是一位大神啊!!求赐教

网友:
这样也可以得到这么多的评论 寻味学院就是给力 不过写的挺好的 连晓风新月也来啦 真给面子 示波器我还不会用呢 有机会练习练习呢
wangshuai007
请问晓风新月 是谁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ec bios
这么老的板子 很少有EC和BIOS的 只有BIOS的多 只有到英特尔P6200左右的才出现 EC和BIOS两个可以刷的呢 这样的板子只有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