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G31-M7 TE 上真U掉电保护不能二次触发求思路

楼主(2014-05-16):
打上下管G极的值都正常换了上官和滤波没有排除故障拿位大师给点思路

网友:
你先把别的电压仔细测量一下,上次我就是有一块是北桥供电出问题了,我看掉电后二次不触发,我去把南桥误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