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1T蓝盘 WDR5.3备份模块最后一个打X。怎么处理。

楼主(2014-05-16):
WD 1T蓝盘 WDR5.3备份模块最后一个打X。怎么处理。别的都是好的,就最后一个打X。

网友A:
现在盘用MHDD扫 坏道一大片,硬盘时有卡卡的声响,板号是2060-701640-002 REV A

网友B:
WD7500BPVT-24HXZT1 用WDR5.3备份有一半以上打叉,高手说是5.3不支持这个盘

网友A:
固件WDC WD10EALS-00Z8A0   这是固件号

网友:
是不是0000那模块X,没事的,本盘1692的,不行呀,备份不了的

网友:
用WDR3.0  5.0  5.3全部是最后一个打X   会不会是固件出错?还是ROM出错

网友:
用MHDD修复 不行久低格然后把坏道分区掉不用

网友:
MHDD修复不了啊

网友:
那个打叉,你就不能截个图,贴上来。或者将打叉的那个模块号说一下。你让人猜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盘用MHDD扫 坏道一大片,硬盘时有卡卡的声响,板号是2060-701640-002 REV A

坏道多还是自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WD7500BPVT-24HXZT1 用WDR5.3备份有一半以上打叉,高手说是5.3不支持这个盘

这盘5.3好像不支持的。不过听说通过磁道操作可以,但是那个速度不是一般然能人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固件WDC WD10EALS-00Z8A0   这是固件号

这个是硬盘型号吧。怎么可能是固件号?

网友:
固件号是05.01D05
模块号是0000
现在我自动加了次P表,MHDD扫描全是红色的!!!!了……好像越搞越坏了……。

网友:
NND现在都不答盘了……。看样子固件处我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