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的笔记本螺丝花了,拆机头大了

楼主(2014-05-16):
前天客服送修一台 dell 1464 我拆螺丝的时候,不小心把螺丝头搞花了,现在拆不了机,根本没办法修了。

笔记本螺丝花了,这种问题,该怎么办啊

到牙医哪里,一下就给你磨掉了
事实证明好的螺丝刀必不可少,这钱省不得。

网友:
螺丝刀用好点的,要不一拧就花

网友(点评):
是啊,螺丝刀一定买好的用,凑合出大麻烦

网友A:
烙铁烫  我一般都能解决

同意楼主!

网友:
第一,要用好的 和小的螺丝刀,第二:可以考虑在螺丝上焊上锡把那极小的螺丝刀,等于把螺丝刀焊在上面 就可以拧动了,不过要用那种不带漆的嫩个焊的螺丝刀

网友:
在外壳的我基本是直接上烙铁,,,,也可以用钻头打下来 ,,,,,

网友(点评):
只有这样了 上次我遇见的就是这样干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烙铁烫  我一般都能解决

怎么烫啊,用不用沾锡,

网友:
用烙铁烫出来

网友:
或者吧螺丝刀顶上面沾点锡

网友:
用热风枪吹吹。

网友:
看起来好像很难搞的样子哦

网友:
楼主你工具好象不行

网友:
换一把好点的螺丝刀

网友:
把笔记本竖起来,用手托着一面,另一只手一鼓作气搞下来。

网友:
用小电动切割机干它!

网友:
用烙铁给螺丝加热,胶就会熔掉,,再还没冷的时候拿掉盖子就行,接下来就好办了

网友:
就别用这个螺丝拧了,换个好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把螺丝上面用锡在焊一个螺丝,,成功很多次

网友:
如果你有多功能  组合套   里面 有那种  五 角   六角      选 个个头跟你滑丝的螺丝差不多    按住使劲
或就用一字的  按住使劲

这两种方法都要用巧劲儿  不是肓目的 压坏本子一会儿!

这两招我都用过     也都成功过     !    当然其他师兄的亲授功夫也应该不错   因为没用过所以在此没有发言权!
    希望我的方法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宁不动的螺丝一般用烙铁加热一下基本ok

网友:
一字螺丝刀 来回晃晃  用点劲 就宁掉了

网友:
这是秒杀的小问题啊,找个好点的平口螺丝刀  两头磨一点 ,滑了丝的螺丝用刀子划几下 ,把屏翻开反扣再桌子上  ,螺丝刀对准划的螺帽,压紧,用爆发力拧 ,反复几次 ,没有拧不开的
烙铁烫多 的不好看

网友:
开始觉得螺丝花了,就立刻换大一点,最实在的方法。实在不行就用烙铁烫出来吧,注意温度

网友:
不行用烙铁烫,

网友:
拧不动的螺丝一般用烙铁加热一下,再用螺丝刀拧

网友:
用手枪钻加个4mm钻头,把螺帽钻掉 等壳子拆下来了再用钳子把螺柱宁下来。

网友:
用手枪钻加个4mm的钻头把螺帽钻掉,壳子拆下来之后再用钳子把螺柱宁下来。

网友:
用好的螺丝刀试试

网友:
我拆螺丝,一般先巧用点力下压时扭动一下,再旋转就行了。*出现花丝的,我就用1元钱1把的小平口,用沙轮把它两侧面打成稍尖的刀口,注意刀口的方向,这样去取就容易让螺丝受力,就能取出来。

网友:
你牛,也不怕把D壳给吹变形了?

网友:
你把螺丝弄成 可以吃锡  再往上面加锡   再焊个好的螺丝上去·······辅助 你懂的!

网友:
烙铁加热是个不错的方法

网友:
遇到此类情况直接采用切割的办法解决

网友:
我今天用钻头,刻滑丝的螺丝头,现在把螺丝头刻成一个圆锥形了,大家有什么办法弄出来吗

网友:
用罗铁头按住螺丝等旁边的塑料花了,用腻子直接夹出来

网友:
用螺丝刀用力按着拧,有电批最方便了,这我经常遇到的

网友:
暴力解决一切。比较在电池下面。楼主你懂的

网友B:
电钻,钻开,,我就是用电钻的,,,苹果笔记本照样电钻钻。。。。

网友(点评):
哥们,你是用电钻,还是光电钻的头啊

网友:
螺丝生锈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钻,钻开,,我就是用电钻的,,,苹果笔记本照样电钻钻。。。。

打孔的电钻,吧螺丝打平了,

网友:
以前有见过用电动螺丝刀用力压着打出来 今天看到一休哥的办法下次试试 我以前一般都是用小掏戳陶个一字 然后用一字螺丝刀玲出来

网友:
一般螺丝口花了,就用电动螺丝刀,打在拆卸螺丝的挡上,用点力(注意不要过力)一直钻就下来了,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在螺丝上 搞上锡 然后 等锡融化 把螺丝刀捅进去 等锡冷却 就能拧出来了

网友:
牙医哪里有专门整形用的小砂轮,磨掉就行了。拆开后用尖嘴就能转下,换新螺丝,螺丝刀的钱,省不得

网友:
用烙铁把塑料烫化

网友:
用小电钻,每次花了,就去对面修车店,叫师傅帮忙钻一下

网友:
嗯|!楼主呢|!去五金店面买个小电钻呢|!把螺丝打掉呢|!

网友:
是完全扭圆了么 ? 用一字的螺丝刀用力搞 或者用烙铁加温下 在用螺丝刀取 !

网友:
我一般用手电钻配合钻不锈钢的钻头,很轻松搞下来

网友:
用电动的强拆吧

网友:
电动螺丝刀稍微用力点一直转 等摩擦起热以后会自动掉的。烙铁烫也是很好的方法 手术刀先刮掉螺丝冒上的漆沾锡堆起来一点 剪口钳子一宁就掉了!

网友:
用电钻把螺帽钻没,拆开以后用钳子吧螺柱拧下来可以了

网友:
一看你的工具就知道是20块一大盒什么都有的那种。我们用的都是几十块一把的‘
总的来说还是工具不行。赶紧换了把,哥

网友:
用烙铁烫上锡在螺丝上焊个东西依拧就下来了。

网友:
用剪口钳子一宁就下来了

网友:
焊一颗螺丝就完事了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差坏!但外面不要明显能看见!!再用哥俩好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