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SB飞线问题!

楼主(2014-05-16):
想把后置的USB接口引到机箱内部使用,直接用usb线焊接到主板usb插座下面的4个焊点上。
请教能这样搞吗?我这样搞后,发现引出的线不接任何设备,把u盘插到原来的usb插座上,电脑显示“无法识别设备“,而且u盘上的灯也不亮。但用引出线接设备可以使用。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请高手们指点,谢谢!
电脑

网友:
你不能那样引线的,你应该吧USB上面的信号从其他地方因过来,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供电地线不要接反,中间两个线没接反可以用的

网友A:
谢谢!
奇怪的是为什么焊了引线,原来的usb插座就不能用了?引线等于是悬空的啊?

网友:
不会是顺序给安装反了吧?

网友A:
不是顺序问题,就是相当于我把usb 4个焊接点每个点接了一条线,但线都没有接东西,但原来的插座就不能用了!

网友:
线焊对就可以了!!

网友:
USB四个焊点,供电、数据正、数据负、接地。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网友(2014-06-15):
是不是接口接触不良造成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