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2220的这个管子有代换吗

楼主(2014-05-16):
一个三星E2220的下图中的管子温度高了会自动关机,不知道可有代换或者解决办法。只要对着这个地方稍微加热一下就自动关机

网友:
说一下,是啥型号,,。

网友:
上面看不出型号,俩个一个写的K43 一个写的K4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听说三星E2220有自动关机的现象,刷程序试机没?

试过了,刷了故障依旧。 只要开机热了 或者用风枪稍微吹一下图上这个位置就自动关机,想换板了,没时间整,要是有谁碰到或者知道怎么解决的就好了

网友B:
这个机子我遇到的都是无信号,刷一下就好了,这种情况没见过。高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子我遇到的都是无信号,刷一下就好了,这种情况没见过。高手呢?

高手修的,都不是无信号。

这个E2220的无信号,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很少出现过。

在21。5那批机子,会出现过热开关机。

22的机子的主板不会坏。

网友:
六脚稳压管,可用三只脚常见的代替,

网友:
这个先测量一下各个电压,跑一下线路看看。

网友:
看看正常的时候几v输出。是个线性稳压块。用3脚的代替就行

网友C:
不是哪个零件的问题。我换过了,不管用

网友:
这两个其实是117来的,一个1.8V,一个3.3V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哪个零件的问题。我换过了,不管用

你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了? 我的没搞定,换板了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正在试验中,有结果了再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