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开机电流到0.5几不动

楼主(2014-05-16):
  V3000开机后电流到0.5几不能上去,发现CPU供电上真U的时候没供电出来,不上U的时候又有电压出来。量到其他分组供电都有了,cpu就缺总线电压1.2V和时钟复位。北桥换过了,不行。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是不是AMD的啊 桥坏掉了三合一

网友A:
楼主表达的什么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表达的什么情况!

是AMD的不过桥换过了还不行

网友:
cpu 有问题吧

网友:
cpu换过试了

网友B:
又是求助的帖子 然后发维修经验里来了

网友C:
你都知道缺电压了 你还修出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都知道缺电压了 你还修出来啊

事CPU还 没过,CPU后面的缺电压,这也正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是求助的帖子 然后发维修经验里来了

偶尔会发错下,不要太见怪

网友:
是6150还是三合一的桥呢

网友:
AMD的 二合一的容易坏,三合一的坏 的更多呢

网友:
讲的不详细。。。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芯片条件都满足胃没

网友:
已经是桥挂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