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飞利浦42PFL7422,显示一下后变灰白屏

楼主(2014-05-16):
机器型号:飞利浦42PFL7422
机器屏号:V420H1-L07
故障现象:指示灯亮,没有背光
维修:顾客说在家时原来可以显示十几分钟的图像,后来就显示不到一分钟,搬到我这里后就没有了背光,一点也不显示了。拆开机器,测高压板的板子F1保险烧断了,装上保险试机,发现Q52  Q51冒烟烧坏,换这两个三极管后,开机有了背光了,能显示菜单,但无论插什么信号都没有图像显示,最后一次插了视频信号通道,屏幕闪了一下图像随后消失,图像消失后,菜单也不显示了,多数时候开机菜单能一直显示的,一旦出现图像消失,菜单也随之消失了,请高手给看看,这个问题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大家给分析分析呗~

网友A:
根据我修液晶电视的经验,先用大功率灯管测试仪 测试几组灯管是否都正常,然后 客户原来说 过十几分钟就不行了,一般就是驱动板 或者逻辑板 主芯片虚汗 或者过孔不通导致,所以要加BGA焊膏 先加焊一遍所有芯片,试试,有什么情况及时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我修液晶电视的经验,先用大功率灯管测试仪 测试几组灯管是否都正常,然后 客户原来说 过十几分钟就不 ...

好的,我加焊试试,有了好消息首先告诉你,谢谢回复

网友B:
我觉得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高压板的问题

屏幕有背光的,所以我也不敢肯定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如果背光能亮 建议刷下主板程序试试 冠捷的板子软件问题较多

网友:
我觉得是 驱动板的问题,也有可能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
这主板坏了,信号处理有主芯片处理

网友:
先加焊一遍所有芯片

网友:
恳请 哪位高手能给我发个程序我试试~~~

网友:
先刷一下程序,不行再检查驱动板

网友(2014-07-11):
谢谢一楼,
用你的方法修好了一台

网友C:
驱动板的可能大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驱动板的可能大些

已经退机了;
驱动板不好找,价钱贵,发板风险也大,万一是屏的问题,板子也退不了,呵呵。

网友:
应该还是逻辑板的问题,现在逻辑板应该不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