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780T D3L 能触发但是不亮

楼主(2014-05-16):
开始可以亮但开机速度很慢,不进系统,进PE就蓝屏,后来干脆不亮了,北桥很烫,会不会是桥坏了?

网友:
座子的问题

网友:
还是就是你的CPU是不是被烧掉了啊 很热

网友:
修好了没,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
可能是吧!

网友:
借你的帖子赚点下载分,谢谢了

网友:
查下北桥供电是不是有短路现象。北桥不参与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