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发个经典的背光灯不亮维修案例。维修大神跳过

楼主(2014-05-16):
型号:HKC H982A
故障:上电灯管亮一下就熄灭,用电筒照可以看到画面。
检修背光灯保护。
关于区分引起灯管亮一下就熄灭的原因不用接驱动板把电源板输出口处的ONOFF(也有标是BLONENSW)和5V(有的板有两个5V选其中一个就行)短接,看灯管可不可以长亮(有的会闪要接3.3V才可以)!如果不熄灭是驱动板没有ONOFF电压引起,如果还是亮一下就熄灭接下来测试灯管!用以上方法电源板接全新灯管,或接别的屏看会不会熄灭,熄是高压的事,不熄灭是你屏的灯管有问题!有人用高压条测试灯管是不黑的,是因为高压条的平衡保护电流偏高
经测试去掉驱动板短接5V和ON脚亮下就灭,因为高压条供电取于12V所以短接的同时测12V电压是否异常。看下图示波器和万用表的对比。

再看灯管灭后12V的电压 不正常只有5.2V
看了上面的图问题很清晰了,是12V负载不起引起灯管不亮了。一般这种问题都是电容失效引起的。我们再来看下电容,

两个电容16V1000U 和16v470不要被电容的外表欺骗,看起来没有鼓包其实测量后容值已经相差很大470U的已经没有容值。找两个相同的电容换上去后测量12V待机是12.5V左右,触发背光后11.7V左右 正常电压没有大幅度掉压。
最后装机测试完美正常点亮

最后提示:这种问题看起来很简单,换换电容就可以了。有些看鼓包的小白没有认真的去测量就会查好久,甚至改高压换灯管。搞得本来好好的显示器给修坏了。大神可以跳过   版主送点积分吧发图辛苦。

QQM

网友:
有备品备件的话,替换法最简单

网友:
当然,楼主这个办法掌握了更好

网友:
这种情况修的多了凭经验就可以判断出来了。尤其是HKC的显示器这种情况就很多。

网友:
是的,我也修了一个19的液晶,也是这样的,开机闪下就灭,多开几次就好,电容也是没鼓,但是拿下来用电容表测,16V1000U的容量只有,800不到了,换了一个,16V,1200U的上去,一切正常,

网友A(2015-01-21):
说一说换了电容不好的话,要检哪儿呢,求点教……

网友:
以前也修过这种问题的,不过早看到楼主的贴子我要少走好多弯路。强烈支持!

网友:
确实是会遇到电容外观一点问题都没有.其实已经坏掉的情况.

网友:
我又看了一遍才发现..为啥非得用示波器.. ? 显示器灭了.很正常的要量一下12V 5V的供电是否都出来了.这个时候2V为5V.肯定要换一下电容试试的啊.

网友:
示波器都用上了
.......

网友:
的确有时会忽视

网友(2015-09-11):
引用 网友A:
说一说换了电容不好的话,要检哪儿呢,求点教……

查下ON OFF信号电压。

网友(2015-11-06):
讲解清晰明了,图文并茂,好文章啊,楼主辛苦了,谢谢

什么事都是细节决定成败,向楼主学习致敬

网友B(2020-10-21):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应该就是换电容,让人修要一百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