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惠普455拆机教程

楼主(2014-05-16):
求各位传个惠普455拆机教程,我在网上找不到,大神给传个
我的qq502409075
谢谢了

网友:
难道每台机都有各自的拆卸教程啊?自己小心点应该就什么啦

网友A:
同楼上,不可能都有教程的,同品牌同系列机型,基本差不多,参考着看,操作时耐心细致再小心点,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楼上,不可能都有教程的,同品牌同系列机型,基本差不多,参考着看,操作时耐心细致再小心点,OK

好吧,谢谢了

网友(2014-07-06):
Sir some file can not play how to play that files sir.

网友:
自己慢慢的细心点拆开应该没问题吧,刚拆的时候把螺丝分好,再慢慢装问题不大,还是自己动手好

网友:
拆装小心 加细心

网友: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656db918b05145e381249cb7.html      这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