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Y460设备管理器里面找不到独显a卡

楼主(2014-05-16):
Y460设备管理器里面找不到独显,只能看到hd集显。我的是A卡。
在bios里关闭集显就点不亮屏了。是显卡坏了?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有集显BIOS和独显BIOS
集显的bios是认不到独显的

网友:
同意楼上    去刷个独显的BIOS    尤其是联想的机子BIOS易坏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不行在看看显卡供电

网友:
综合资料分析,一个是一定要刷独显的BIOS,刷集显不亮,还有一个,显卡坏一定要换显卡,直球是不行。而且一定要换全新的。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容易虚但不容易坏的,放心重植吧,重植后还是不行再换显卡。

网友:
抓不到独显,很有可能是显卡坏了,

网友(2014-06-27):
Y460 独显不亮   在系统里认不到独显的 只要显卡供电没问题的话, 直接换显卡 就会好!

网友:
是不是BIOS里面禁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