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T430u 开机报错2200 求助

楼主(2014-05-16):
ThinkPad T430u 开机报错 2200:Machine Type and Serial Mumber are invalid   后死机 BIOS刷了 不行 有没有大神碰到过类似问题

网友:
先排除所有外设 裸板测试

网友A:
我也是遇到一台。。楼主搞好没

网友:
是不是换过BIOS的芯片

网友:
“机器类别和序列号无效。”这个应试是程序不对啊

网友B:
U盘启动。进PE下刷官网的下载程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遇到一台。。楼主搞好没

没修好  应该就是BIOS  的问题  机器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U盘启动。进PE下刷官网的下载程序看看。

U盘启动同样报错 然后死机根本就不去PE

网友:
USB口有没有看过啊?USB口短路。

网友B:
请问楼主搞好了不?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搞好了不?什么问题啊?

没修好  客户拿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码片信息不对了

是不是需要把机器上的SN号写 进BIOS里边  如何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