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高压条维修一例

楼主(2014-05-16):
高压条炸场管,换了一个,图中1

结果灯管亮一点点。再换变压器,图中2

灯管亮一半,再加一电容。图中3.    OK!

网友:
干的漂亮 节约了 10块钱  之前拿到手是什么故障了

网友:
换一个最好了了,能用住啊

网友A:
这小高压条怎么看着像单灯管的

网友:
看电源板 好像是台达代工的宏碁的吧,最后修好好,把亮度弄低些,要不再烧了 就白修了,起码亮度低了还能多坚持一段时间!

网友:
以最少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润,楼主好技术。

网友:
我一般都直接修好了,不加高压条的。太麻烦。

网友:
厉害 ,连高压条都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小高压条怎么看着像单灯管的

双灯管的~~~~

网友B:
确实是点俩灯管的

网友:
又看了一般,是双灯的,没注意瞅 右边的白色太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点俩灯管的

这回看清了

网友:
还会再回来的   高压板选个好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