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325 维修一例

楼主(2014-05-16):
联想THINKPAD E325  CPU :AMD E-350,芯片组:AMDK14
故障现象:待机0.01A,开机后电流0.02A基本无变化
故障分析及检测
1、 拆机拆出主板,从验机电流情况来看像是不触发,先根据时序测量待机供电3V、5V都有,
2、 测量NBSWON#开机信号,也正常。测量DNBSWON#也正常,

3、 测量S5_ON也发出了,转换出了相应的S5级供电,看来已经触发了。
4、 但发现有个脉宽供电1.1V--_S5级供电没有出来,测量电感PL15发现对地阻值为7,难道是短路。
5、 翘起PL6,测得后极对地阻值为7,前极对地阻值为68,后极难道短路,查图纸发现后极是给南桥供电,AMD的南桥这么低的对地阻值也可能正常,
6、 假设南桥短路,断开南桥,看看1.1V_S5能不能出来,查图纸发现1.1V_S是通过两个小电感给南桥供电的。断开两个小电感,将PL15焊好,测其对地阻值为68,说明后极已经断开,加电测量1.1V_S5还是没有出来,

7、 排除了后极,那就修供电,查图测量1.1V_S5供电芯片OZ8115的工作条件,都满足,那就只有换了它了,更换oz8115后1.1V_S终于出来了,
8、 将两个小电感焊回去,加电机器电流上去了,有跳变,加屏亮了,故障解决。
注:AMD的这个南桥供电对地阻值这么低是也正常。
       这机器CMOS放过电后,会掉电两次才亮。
       不知道这个故障是不是E325的通病。

图纸一并奉上,

兄弟们觉得好,请给加个分,点个赞,谢了

E325 DAPS3AMB6D0.pdf

网友A:
分析到位,AMD这个1。1V的待机如果不习惯还真忘记有它呢?

网友:
时序清晰 不错

网友B:
哦还有时序图啊,AMD时序一点都不了解,希望后面自己修的有时序

网友C:
AMD  图  时序   和别的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  图  时序   和别的一样吗

都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分析到位,AMD这个1。1V的待机如果不习惯还真忘记有它呢?

这个1.1VS5因该不是待机出来的,看时序应该是开机出来的,

后面带有s5应该是待机部分的吧

网友:
有时序修供电就轻松多了

网友:
嘿嘿,修多了就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还有时序图啊,AMD时序一点都不了解,希望后面自己修的有时序

AMD的时序也差不多,都一样

网友E:
AMD的机器 好难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1.1VS5因该不是待机出来的,看时序应该是开机出来的,

同意楼主。

网友F:
分析的很好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AMD的机器 好难修的

还好了,供电还是一样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分析的很好   学习了。

呵呵,修多了就熟了

网友:
有机会一起研究

网友G:
楼主你的那时序AMD通用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的那时序AMD通用吗

不一定哦,具体看图纸,有的有时序图,有的图纸不带时序图,那就要分析图纸了。

网友H:
楼主对电路比较熟悉呀向你学习

网友I:
amd时序不是太了解,楼主分享经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对电路比较熟悉呀向你学习

见笑,见笑

网友:
引用 网友I:
amd时序不是太了解,楼主分享经验谢谢。

关键有图有真相,呵呵

网友:
灌水的啊!

网友J:
楼主电路分析的太好了

网友:
高手,修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电路分析的太好了

呵呵,见笑见笑

网友K:
楼主思路很清楚,修的比较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一定哦,具体看图纸,有的有时序图,有的图纸不带时序图,那就要分析图纸了。

哪些牌子有时序图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哪些牌子有时序图 啊

呵呵,不好说,是看哪个厂代工,而不是看牌子,这个其实也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思路很清楚,修的比较好

见笑见笑,

网友L(2014-07-12):
这个电好像是给SB供电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电好像是给SB供电的吧,

是的,是的,有南桥

网友:
客气,客气,见笑见笑

网友M:
adm 的还是 先干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M:
adm 的还是 先干桥吧

呵呵,AMD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
很不错,楼主的思路很清晰,判断很准确

网友:
AMD的时序不是很了解,给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