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30C无三五伏

楼主(2014-05-16):
测量公共点被拉低到4.4V,拆掉三五伏供电芯片正常,更换芯片一样,不知那里还会把它给拉低呢,三五伏的后级也都断开了,应该不是负载大,有修过的朋友吗,指点一二

网友:
3V、5V的上管软击穿,换掉吧

网友:
是不是有副隔离呀?

网友A:
,拆掉三五伏供电芯片正常 换新的又拉低  那就是这块问题 挨个查 什么都别放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三五伏供电芯片正常 换新的又拉低  那就是这块问题 挨个查 什么都别放过

后面有短路 导致 公共点电压拉低

网友:
我刚接到这种机,待机遍高,没,3。5V

网友:
应该还有短路地方!仔细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