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910p 开机读系统时候 白屏

楼主(2014-05-16):
hp6910p 开机读系统时候 白屏 更换个屏幕 变成读系统时候掉电 然后拆机后 再上电不开机
请问这个机器有通病吗 请高手给个维修思路
不开机

网友:
屏没有换好吧 要不就是屏有问题了 外接 怎么样了 看看

网友:
应该是不稳定,那你就按不开机修吧。

网友:
换个三星的屏看看会不会好 有的挑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