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四种基本解决方法

楼主(2014-05-16):
小白篇
主板是整个计算机系统中非常重要的部件,它可以说成是一台计算机的基础躯干,CPU、内存、显卡等其他配件都要安插在主板上以后才能进行正常的工作。另外,CPU及总线控制逻辑、BIOS芯片读写控制、系统时钟发生器与时序控制电路、DMA传输与中断控制、内存及其读写控制、键盘控制逻辑、I/O总线插槽及某些外设控制逻辑也都集成在主板上。因此,主板发生故障的话将会严重的影响到整个PC机系统的正常工作。一般由计算机主板引起的常见故障表现为:开机加电显示器呈黑屏状态,扬声器无声响,键盘被封锁,硬盘驱动器不能引导等。

  下面,笔者将主板的维护和维修方法分为几点向大家介绍一下。

  一、清洁法

  用毛刷轻轻刷去主板上的灰尘,另外,主板上一些插卡、芯片都采用了插脚形式,经常会因为引脚氧化而造成接触不良。对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用橡皮擦去表面氧化层,然后再重新插接即可。

  二、观察法

  仔细的查看出现问题的主板,看看每个插头、插座是否倾斜,电阻、电容的引脚是否相互虚连、芯片的表面是否烧焦或者开裂,主板上的锡箔是否有烧断的痕迹出现。另外我们还要查看的就是,有没有异物掉进主板的元器件之间。遇到有疑问的地方,可以借助万用表量一下。

  三、拔插交换法

  主机系统产生故障的原因很多,例如主板自身故障或I/O总线上的各种插卡的故障均可能导致系统的运行不正常。采用拔插检查的方式是确定故障在主板或I/O设备的简捷方法。简单点说也就是在关机的情况下将插卡逐块拔出,每拔出一块插卡后就开机观察一下机器运行状态,如果在拔出某块插卡后计算机运行正常了,那故障原因就是该插卡有故障或相应的I/O总线插槽及负载电路有问题。若拔出所有插卡后计算机启动仍不正常,则故障很有可能就出在主板上。采用拔插交换法实质上就是将同型号插件板,总线方式一致、功能相同的插卡或同型号芯片相互交换,根据故障的变化情况判断故障所在。此法多用于易拔插的维修环境,例如内存在自检的时候出错,就可以交换相同的内存芯片或内存条来确定故障原因。

  四、电阻、电压测量法

  为防止出现意外,我们还应该测量一下主板上的电源+5V与地(GND)之间的电阻值。最简捷的方法就是测量芯片的电源引脚与地之间的电阻。在没有插入电源插头时,该电阻一般为300Ω,最低的也不应该低于100Ω。然后我们再测一下反向电阻值,可能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可以过大。如果正反向阻值都很小或接近导通,就说明主板上有短路现象发生,应该检查短路的原因。

  一般,产生这类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

  1.主板上有被击穿的芯片。一般说此类故障较难排除。例如TTL芯片(LS系列)的+5V连在一起,可吸去+5V引脚上的焊锡,使其悬浮,逐个测量,从而找出有故障的芯片。如果不采用吸掉焊锡而直接使用割线的方法,有可能会影响到主板的寿命。

  2.主板上有损坏的电阻电容。

  3.主板上存有导电杂物。

  当排除短路故障后,插上所有的I/O卡,测量+5V,+12V与地是否短路。特别是+12V与周围信号是否相碰。如果手头上正好有一块同样型号的主板时,也可以用测量电阻值的方法测板上的疑点,通过对比,可以很快的发现芯片故障所在。

  如果在上述步骤还没有见*词语被过滤*,可以将插上电源加电测量。一般测电源的+5V和+12V。当发现某一电压值偏离标准太远时,可以通过分隔法或割断某些引线或拔下某些芯片再测电压。当割断某条引线或拔下某块芯片时,若电压变为正常,则这条引线引出的元器件或拔下来的芯片就是故障所在。

  我们从上面的几点可以看出来,计算机主板的故障分析和排除不仅仅只是需要我们紧跟当前主板的制造和发展技术,而且还要熟悉和掌握PC机和主板的工作原理,不断总结实际工作中的经验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
找个师傅哦,密我

网友:
清洁法师主要的!灰尘是最大的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