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神舟A400 开机只有0.04电流维修始末

楼主(2014-05-16):
神舟A400,开机电流0.04,指示灯都亮起了,因为很多小强大小便,洗干净了还是一样,
测试各电感电压,发现待机芯片有点问题,3v正常,5v才1.8V,检测en2为3.3v正常啊,为什么,?有开启,那就是mos管或者g级电路问题,打开图纸,看下图

UGETE2 1.8v,LGEE2 0v,,问题就在这里了,,

拆下Q15 , Q16 , UGETE2 和  LGEE2  电压恢复正常值,看来是管子可能太脏,换掉后3.3v ,5 v 正常了,
开机显示,

到此修复

网友:
有图纸维修就是快,也算秒杀,希望版主加分,下载分都快用完了,今天比较有空才发帖,平时比较懒

网友:
这样快速修机才有乐趣

网友:
顶一个,捡到钱了

网友:
真短啊 我还以为要看好久 换个管子就好了

网友:
修好就好,这种板好烧N10的桥的,做了几片

网友:
有图纸修机器是快,不过要是再仔细看看主板,发现了问题,那就更快了

网友:
请问你这机器详细的型号是什么呀 有BIOS 吗,

网友:
板号是 T12开头的吗,是的话 图纸也上传一份吧

网友(2014-07-02):
换个管子就好了

网友:
请问你这机器详细的型号是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