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八声报警

楼主(2014-05-16):
刚接到本时,感觉就是显卡虚焊,给客户报显卡加焊的价格,准备开刀,完了之后,八声报警,问题一久,这一款用的是AMD的芯片组,上网查,好多说是北桥集成显卡坏了,准备换北桥,但外接是好的,思量半天,还是先发个芯片吧,这个芯片是216-0752001,第二天换上后,又是报警,想想可能思路不对,外接正常,那就先刷个BIOS吧,利用外接,上DELL官网,刷原装BIOS,EXE文件,不行,还是查图纸吧,先量屏灯管供电,LCDVDD,开启信号,LVDS对地阻值,发现没有LCDVDD3.3v,是断路,看来干活是不能蛮干的,要去推理,用刀片刮开电路,补锡,这时LCDVDD终于有了3。3V的电压了,可是还没完,八声报警还有,换了个屏,还是不行,最后将屏线换了,好了。

网友:
屏线引起报警,头一次听到

没有认到屏,就会八声报警,如果屏线断了,那么和没有插屏有什么区别

网友:
什么原理啊这是

网友(点评):
没有检测到屏而已,不过外接是可以显示的

网友:
这个是很正常,DELL的都会,屏线没有插好也会的,这是DELL的特性

网友:
dELL的修过几台都是屏线

网友:
一身的病,北桥 显卡,七八声 5声  - -

网友:
天热了,问题就多了。这种现象遇到过。

网友A:
现在的戴尔报警挺好的,一般问题都很明确的。
8声的意思找不到屏幕,基本都是屏线的问题。
6声检测显卡失败,7声检测CPU失败。5声COMS读取错误,4声内存读写错误 2声无内存
1声BIOS检测失败  3声主板芯片检测失败

网友(2014-07-19):
总结的非常好,赞一个

网友(2014-05-16):
上次也遇到一台,不过没像楼主折腾这么久,加焊了北桥就OK了

网友:
这款我修过被上家在显卡附近的信号线上划了一刀,报警七声

网友:
屏线问题导致检测不到屏吧

网友B:
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 要是独立的 和北桥没啥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集成的还是独立的 要是独立的 和北桥没啥关系吧

北桥集成显卡,

网友:
这个问题   修好不简单

网友:
DELL机器好多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4-06-15):
楼主可不可以把图纸献出来呢

网友:
看来修机器还是要细心啊,只有细心才能准确判断问题啊。

网友:
新手上路,学习来了

网友:
是的屏线接触不好也会报警的

网友:
思路号就是这么简单

网友(2014-07-18):
楼主,我今天修一台也是DELL M4010的机子,报警8声。换了两个全新的显卡,故障依旧。但是把它放在一边,过一两小时,第一次开机屏幕能亮5秒,就灭了。再开机无反应。

网友(2014-11-13):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戴尔报警挺好的,一般问题都很明确的。
8声的意思找不到屏幕,基本都是屏线的问题。
6声检测显卡失 ...

没错  应该把这个记下

网友:
屏线坏的暂时没遇到 希望以后遇到

网友:
一般都是北桥

网友:
DELL就是这样的

网友:
好像没见过哦,,可能是修得少把

网友:
按照捡不到屏的维修思路维修即可

网友:
修了好多台7声8声报警的都是加焊北桥就好了

网友:
N3010认不到屏是会报警,但是如果报八声也不一定是屏线问题,我今天就修了台报八声显卡问题的。

网友:
只有细心才能准确判断问题啊。

网友:
不接屏也会报警,我试过、北桥、显卡、屏线都会引起报警但用几声来确定某个部件故障不能确定。

网友:
dell的机器一点都不奇怪,老是出一些奇葩的问题

网友:
我弄过一个M5110,桥独显都弄了还报警,换屏线好了